[硬件] 想淘个二手主机求推荐,上个钉钉和腾讯会议网课什么的

楼主(2022-11-30):
疫情反复。昨天开始学生又线上教学了。家里的电脑很久不使用了。上个钉钉和腾讯会议。卡的
要命。重新做系统也不行780芯片组amd三核8400cpu。ddr800的8g内存。cpu资源动不动就干到百分之百了。使用起来超级卡。想在海鲜市场买个主板三件套,换上。请群里大神指点一下。预算两三百买啥样的配置。能流畅的上网课就行。还想买个平板电脑。一千以下的。看好酷比魔方50和台电t40和m40。真不知道选择哪个好。这两款都带插卡通话功能。学习上网手机通话这些功能都有了。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A:
建议B85M+4130 +4G*2+120G固态,300估计买不了可能要3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B85M+4130 +4G*2+120G固态,300估计买不了可能要350左右。

咸鱼看的头都大了。啥配置都有。真不知道买哪个配置好

网友:
e3 1225v3+H81或者B85+两根4G D3内存+一块品牌的120G SSD用来装系统,然后再把旧机器的硬盘挂上当数据盘,还可以酌情配一张GTX750或者GTX1050用来日常使用,装win10能流畅三年

网友:
我用的还是10年前的电脑上网课,H61+2130+8G+120G SSD,win10系统,软件安装的不多,还行。

网友B:
这点预算投入到教育,教出的娃也是扣扣搜搜,没有投入产出比的概念

网友:
h61 i5 3470 8g 250g  联想原装台式机,500  要的私我

网友:
上个网课,上网学习看个视频等,这种电脑足可以了,我用过的电脑配置还不如你的,除了笔记本是8G的内存,其它台式机是6G的还有4G的内存,办公 上网 视频 学习感觉用的地方比你的都多,但是也没有卡之类的,顶多进入系统的时间稍稍慢一些,或者打开一些软件慢了那么几秒,但是基本上都可以流畅使用没有说卡之类的。所以这就涉及到会不会用电脑的问题,不懂维护系统只知道用电脑,即使给你一个高配的电脑,用到最后还是觉得卡的一批一批的。为什么?这就说来话长了,懂电脑软硬件的应该最明白。

网友:
换好点的处理器,加固态硬盘,内存够了

网友:
你这配置钉钉问题不大,系统问题,关固态试试

楼主:
前几天拆开主机发现问题了。原来是风扇卡扣断了一头导致cpu过热频繁死机。现在换了风扇加了导热硅脂现在好了。目前性能稳定就是系统很慢。主板870. cpux2 250内存ddr3 13338g显卡gts450鲁大师跑分8.7万。明天觉得从新做一下系统。一直使用gorstwin7系统。一大堆捆绑软件。请问大家有啥好用的系统推荐一下。870主板换一个最高支持的cpu是否会改善些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预算投入到教育,教出的娃也是扣扣搜搜,没有投入产出比的概念

现在手机平板使用很方便。已经购买平板电脑。觉得屏幕太小所以使用电脑屏幕能大一点。之前一直电视投屏观看。现在电脑很少使用了。再说疫情只是短暂的。没必要投入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看的头都大了。啥配置都有。真不知道买哪个配置好

闲鱼坑太大了,不建议,还是找淘宝口碑好点的店吧,我买过几个都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拆开主机发现问题了。原来是风扇卡扣断了一头导致cpu过热频繁死机。现在换了风扇加了导热硅脂现在好 ...

操作系统必须直接微软官网下载win10,找KMS激活就行了。
别说win7快win10慢,本人亲身体验,只要有固态硬盘,win10在一代i3移动CPU上都跑得很溜。
非坚持win7的话,就去itellyou下msdn原版win7。
ghost时代已经过去了,抛弃那些烂七八糟的私货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