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mophie充电宝

楼主(2022-11-30):
充电宝好久没用了按键就亮一个灯了给充电宝充电的时候电流特别小可能坏了那就拆开看看外观如图

从背面加热然后插入刀片翘开铝合金外壳

然后敲下塑料支架就可以看到内部了

采用的是英集芯的5209芯片

电池不知道是哪个厂家的

也不知道哪里坏了本来想电池还能拆出来再利用一下可是拆的时候正极被齐根弄断了,而且正极出来的像是铝带特别软,断这样也接不上了,还有一块还能利用一下。拆解到此就结束了

网友:
看电池还有二维码,应该还是正规厂的产品。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这充电板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A:
加4056充电板,替代内置充电。2路独立输出比品胜共用单磁环升压好点。

网友:
拆废了,没啥价值了吧

网友B:
拆了干啥?这是严重亏电进入小电流充电模式了,只要充到比较高的电量,充电电流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干啥?这是严重亏电进入小电流充电模式了,只要充到比较高的电量,充电电流就正常了 ...

那我再装回去,只是只能装一块电池了变5000mh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干啥?这是严重亏电进入小电流充电模式了,只要充到比较高的电量,充电电流就正常了 ...

回去量量电池电压和内阻看看是不是电池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4056充电板,替代内置充电。2路独立输出比品胜共用单磁环升压好点。

不知道充电板坏没坏,反正电池拆掉插充电器能亮闪灯,那样是表示在充电

楼主:
从这个内阻看这电池还非常不错的可惜拆废了

网友C:
好好激活下还能再战!

网友D:
总感觉现在这种电池非常容易鼓肚,手里面已经有三个鼓肚的,而18650的电池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感觉现在这种电池非常容易鼓肚,手里面已经有三个鼓肚的,而18650的电池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

这两块电池还非常的平整没有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激活下还能再战!

主要是电池正极的极耳差不多齐根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电池正极的极耳差不多齐根断了

我也有一块断的,我是用两块洞洞板,中间上螺丝夹住的引线,给太阳能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