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体温枪 YNA-800;口罩情应急产品,7#电池漏液毁了多少小电器??

楼主(2022-11-30):
口罩应急产品的意思是?

网友:
还不错,修好了,电池漏液是一大伤害。

网友:
能不买碳性,就不要买碳性。

网友:
现在都不买碳性电池了,就算不用他也自己坏了

网友:
是该淘汰漏液的电池了

网友:
这种测温枪的电池盖特别容易坏

网友:
说碳性电池的,碱性电池也会漏液

网友:
碳性电池是不能使用啊

网友:
昨天刚修了个称,一年半没用过,淘出来就这样了

网友:
用电池的电器,长时间不用,一定要把电池取出来再闲置。

网友:
换充电电池,预防漏液

网友:
能修好就继续发热

网友:
精度如何,精度达不到的产品就是个摆设

网友:
13块包邮到家,刚收到

网友:
应该是疫情刚开始时候产品,产量要紧,缩水没那么厉害,用的还是硬封主控,可以看出当时产线人工不够只能换高成本接插件方案

网友:
准备买一个,这货准不准看什么?

网友:
我刚想多买点7#电池,不知道该不该买了。

网友:
长时间不用最好取出电池

网友:
可以用两节1.5V七号锂电池。

网友:
网上有卖电池弹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