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标题要唬人 27寸示波器

楼主(2022-11-30):
别喷,就是 Hantek6022BE + 27寸显示器
具体一点就是把 Hantek6022BE 橡胶保护套去掉,方便粘贴在显示器后面,可以节约点本来就很小的桌面,这样测个单片机波形很方便了。

这个 Hantek6022BE 蛮好玩,除了厂家提供的PC软件,至少还有两款第三方PC软件和一个Android APP可用,详细见

https://blog.csdn.net/jiangge12/article/details/128042965

网友A:
牢固么,会不会容易掉

网友:
不不不,你应该把它绑到65吋电视上……

网友:
比较关注实际使用效果怎么样,灵敏度,精确度,干扰等等,能不能到达一般模拟电路的使用要求,感觉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把工具成本直接拉低了好多。

网友:
还可有120寸示波器,哈哈哈

网友:
那么大看着方便吗?

网友B:
本来也想买这个红米的,可惜红米的都没有背挂架。这东西装背挂架上才合适,这么粘着总会掉的

网友:
我有27寸,就差示波器了。说起来我根本不懂怎么用示波器

网友:
这么大 但输出分辨率是固定的,100寸也是哪个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也想买这个红米的,可惜红米的都没有背挂架。这东西装背挂架上才合适,这么粘着总会掉的 ...

面上的胶带只是临时辅助,两者之间用的那种厚的号称”纳米双面胶“,是最近两年比较满意的一种胶带:强力,易拆、无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牢固么,会不会容易掉

面上的胶带只是临时辅助,两者之间用的那种厚的号称”纳米双面胶“,是最近两年比较满意的一种胶带:强力,易拆、无痕。

网友:
找个能放到壳子里的显示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面上的胶带只是临时辅助,两者之间用的那种厚的号称”纳米双面胶“,是最近两年比较满意的一种胶带:强力 ...

那种胶你到时候撕的时候就知道是不是无痕了。久了很难撕,撕了也不是无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胶你到时候撕的时候就知道是不是无痕了。久了很难撕,撕了也不是无痕 ...

这两年用过不少,都是金属外壳,比较适合这个胶带。

网友:
大显示器,就是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