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给三菱凌云2电梯更换外面面板按钮,欧姆龙B3W-1002

楼主(2022-11-30):
有几个按钮经常不灵。经峰鸣档位测试已经不太灵了。
打开一看有的都生锈了。
如果购买一整个按钮面板的话倒是方便,但是修理电梯的师傅说买整个面板很多都不是原装的,未必就好。
于是准备换成贵一点的欧姆龙的按钮。型号众多,最终选择B3W-1002,号称IP67防水的按钮,尺寸是6*6*4.3; 按压力度是2.3N
试一下好的话再大批量更换。
商家的图片,看着挺漂亮的:

原装坏的按钮,6*6的,型号未知,高度大概4-4.5

换上去,峰鸣档测试很清脆,就是不知道寿命是否达标。

记得上面还有一层硅胶,

最后装上按钮塑料板,备用。

顺便做些记号知道是换过欧姆龙按钮的。

这是同系列的规格概况。

感谢光临!

网友A:
电梯这玩意我没记错地话是强制需要有资质的单位维保的,其他人搞的出问题吃不了兜着走...

网友:
不敢动……现在医疗设备不考个特种维修证更不敢动了

网友:
这个有点像鼠标的静音微动啊,鼠标的微动开关很适合这种场合

网友:
原理上用电流大一点的防水微动开关就可以了。只是特种行业的东西,无证不要碰。

网友:
一个按钮新的一百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梯这玩意我没记错地话是强制需要有资质的单位维保的,其他人搞的出问题吃不了兜着走... ...

按钮不怕的,又不是芯片。只是外面板的按钮而已,外面板程序的优先级低级。而且这个按钮它本來就坏了。換個好的只能使得更安全不会更危险。

网友:
我就知道还有人说电梯特种设备的事哈哈

网友:
坏的好像很潮湿呀

网友B:
电梯面板怎么设置楼层啊,比如把5楼的面板换到4楼还要重新设定匹配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梯面板怎么设置楼层啊,比如把5楼的面板换到4楼还要重新设定匹配一下吗? ...

問的好,當然要設置。
本文只是換個按鈕,不涉及設置的問題。

网友:
还有人说电梯特种设备 厉害厉害

网友:
这质量很一般啊,我看国产很多按键直接用鼠标里的那种微动,估计寿命更加长久些!

网友:
不负责维护这个的也去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钮不怕的,又不是芯片。只是外面板的按钮而已,外面板程序的优先级低级。而且这个按钮它本來就坏了。換 ...

原理上是这样,但一旦出了事故,就不是你来解释了。

网友:
以前正不知道电梯的按键是啥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