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两块小功放板子 这么找到音频输入接口 请教大神

楼主(2022-11-30):
事情是这样的   买了几个监控  发现对讲声音非常小 (没有声音调大功能)  我在想把监控摄像头的喇叭接个小功放板  再接个大喇叭  这样声音就大了

找了2个老人的数码播放器 这种便宜的播放器都是TF插卡直接播放的    现在请教各位怎么找到音频信号接入点(单声道就行),电路小白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查功放芯片的引脚就可以知道那里是接音频信号了。

网友A:
查每个芯片功能,找出功放芯片

网友B:
查功放芯片的引脚

网友C:
该拍的没有拍清楚,没有用的倒是拍的贼清楚,把那几个八条腿集成块上面的字拍清楚发上来,可以搜索功放集成块的资料,就能找到音频输入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铁  接哪个脚  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每个芯片功能,找出功放芯片

哪个是功放芯片都搞不懂(=_=)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拍的没有拍清楚,没有用的倒是拍的贼清楚,把那几个八条腿集成块上面的字拍清楚发上来,可以搜索功放集成 ...

芯片打磨了  看不到

网友:
应该是这两个电容这里

网友E:
这种小功率功放一般都是8002,毕竟这个功放最便宜,就算不是8002,也基本上通用,只有少数才不用这种

网友:
电路图上接④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小功率功放一般都是8002,毕竟这个功放最便宜,就算不是8002,也基本上通用,只有少数才不用这种 ...

的确有个80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功放芯片的引脚

都是8002d   是不是接3 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