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个车充,应该是行车记录仪之类。我怎么会有这么多!

楼主(2022-11-30):
用料还可以,元件还蛮多的,有的拆开就个把元件。放在一起,我怎么会有这么多车充

网友:
电流0.5A就不错了

网友A:
8条腿的那种封装我的印象最深的是34063...

网友B:
属于简洁至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条腿的那种封装我的印象最深的是34063...

好像就是这个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属于简洁至上的吧。。。。。。。

我拆个简洁的你看看。

网友:
应该是34063+外置三极管扩流

网友:
楼主车充真不少谢谢拆解分享

网友:
早期的这种也算是不错的了,我还拆过一个7805的,总共三个原件,1个7805,输入输出各一个电容。

网友:
北京那我怎么很少,只捡到2个车充,1个专用芯片外围很少,另1个30463都是没输出。

网友:
这个不算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条腿的那种封装我的印象最深的是34063...

我第一感觉也是这个,但是据说效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感觉也是这个,但是据说效率不高

胜在便宜啊,当年路由里都是这玩意...

网友:
车充不能只看外部,内部才是关键,拆开就明白什么叫节省

网友:
有这么多车充

网友:
早期我都用品胜的,现在喜欢带电压显示的,也买了很多个了。

网友:
楼主这么多车充,有几辆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