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上的10uf电容比0603短,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2-11-30):
有没有大神知道手机主板上的10uf滤波电容是什么型号,比0603短,搞0603的话,位置不够
另外我看好多修手机的,把这个电容拆掉后,也不焊上,这样的话,不知道对耐用性有多大影响?

网友:
0402的,再小的0201的,如果确定是滤波电容,去掉问题不大,因为有多个并联

网友:
滤波电容换个小点的没问题,只要能焊接上,最好不要去掉。

楼主:
后来没焊,那个位置实在太狭小了,没敢进一步操作,组装起来先把资料先导出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