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高岘新出这个网线钳看起来挺不错

楼主(2022-11-30):
结构看起来很合理,做工不知道咋样,定价175,但只能找经销商买,想搞个试试。

网友:
搞来试了再来发帖,给大家汇报汇报

网友:
看着挺漂亮,但是广告嘛,看看就好,关键还是看实物及使用

网友A:
亮点好像不突出

网友:
功能强大啊

网友B:
切非标线怎样,会不会伤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非标线怎样,会不会伤线?

这种线槽带弹性 刀刃有限位 ,线皮只要不是特别薄,一般都不会伤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点好像不突出

主要是看压接精度,要是能达到同价位的三堡2182r或宝工376vr的水平,然后配合这种样式的剪线功能,那就会是目前最好用的网线钳了。

网友:
看着挺漂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压接精度,要是能达到同价位的三堡2182r或宝工376vr的水平,然后配合这种样式的剪线功能,那就会 ...

感觉大佬分享,学习了

楼主:
闲鱼这几天挺多卖的,前天刚到,试了下效果确实可以,跟宝工376UR压接质量差不多(也就是跟2182R差不多),水晶头用的TL-EH5e01(五十块一盒青色装,个人觉得是平价水晶头里质量最好的)。

楼主:
对比下376UR的压接效果,MCT226从侧面看还是有一点倾斜,376UR就很正了

楼主:
再来说说一些细节。剪线处刀片会有点合不严,能看出小缝隙,但实际剪线似乎没啥影响。剥线处的收缩槽弹簧挺硬,刀片限位有点深,剥外皮稍薄的网线容易伤到一点线芯皮,要是能调整就好了,我准备试试往限位块上垫些塑料片。压线时水晶头放进母座时并不会完全卡住,而是用的一种斜坡结构,利用水晶头弹片固定自身,稍微用力些就能直接拔出来。钳身整体挺紧实,不像376UR/L2182R那样松松垮垮(但人家压接精度确实高),锁定按钮也挺有意思,合起来时按下去就会锁住,再握一下手柄又会松开。

网友:
看样子很是高大上的。

网友C:
50不能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不能再多了

50块推荐ht210c

网友D:
网线钳的功力全在8颗牙上,你这8颗牙,也就30元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线钳的功力全在8颗牙上,你这8颗牙,也就30元的水平。

看的是压接效果,三堡L2182R我也试过,并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
买了,压接精度一般,功能有创新,剥线和切线确实比一般网线钳子好用不少,适合高空作业一把网线钳解决断线剥线压接,要是在地面上使用还是用剥线器加水口钳加高精度网线钳更好一些,压了几个头子就扔一边吃灰了,评测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