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撸了一个廉价激光笔电池供电不好用,于是改锂电供电

楼主(2022-11-30):
看着便宜,红包后6块多撸的,电池款的,到手发现随机附赠的7号电池只能挺几秒钟光线就变暗,于是稳压电源测试功率1w出头,电流差点400ma,确认是7号碳电无法拖动,玩个这个还要碱性电池,感觉有点浪费。手底下有几粒闲置电子yan锂电池,于是打算利用上。

绿光,属于玩具款,这个有充电款大概10几20块。

头部满天星滤镜,拆下来就是一个光点。随送的两粒7号内阻太大只能亮几秒钟,根本没法用,于是打算改锂电,哎。。。。。。省钱不省力啊

先测下输入功率和电流以便确定方案,3v供电功率大概1.2w,电流对于这个小东西来说不算太小,普通廉价7号电池没法持续提供这么大的电流。这个激光笔标称激光功率5mw,实际有国外玩家测试过,3v供电真实输出功率20mw左右,效率是非常的低的。马宝那种2块多包邮给两个的那种红色激光二极管标称功率5mw,电流大概 20ma  ,实际输出激光功率连1mw都不到(0.7-0.9mw左右)

这个功率可以直接用电子yan电池去供电,看下电池仓,里面是铝合金加塑料底座(电镀),电池正极直接戳底盖里,靠外壳实现正极连接,

另一半是激光模组,弹簧是负极,就一个按键开关,由于廉价款板子上连限流都没有,更别提恒流。

满天星滤镜,可以旋转变化不同形态透射效果,类似于万花筒。

这个连接帽直接粘死在外壳里,为了完全无损,费了牛劲才拔出来,内部有个塑料支架和透镜。

连接帽和滤镜

拆到这里就无法再继续了,内部激光模组被压入外壳中,并且胶粘剂加固,不破坏外壳基本上别想拆出来。

树脂透镜,有正反面的。

下面改锂电,一粒一次性电子yan电池(以前李兄送的几粒),上面咪头状的是电子yan气流传感器兼电热丝加热控制器兼充电管理。

电池型号,属于动力电池,容量估计大概100mah左右。

由于都是过放修复后的电池,为了防止长期不用再次耗干电量(5ua静态),已经拆除正极输入。上面有颗指示灯,吸烟指示和充电指示,低电和状态也是它。

很像个mic但又不是

这个电子yan设计时为一次性,因此压根没设计充电接口,为了看啥方案的ic,需要拆一个看看。

气流传感依靠薄膜和负极电极之间的电容效应实现,当有气流通过传感器薄膜向负极电极接近,等效电容变大,侦测这个电容变化就可以实现气流检测。

薄膜实际上是镜面光泽,拍摄角度问题显黑色。

用了一颗sot23-5 控制ic 型号s085f

这个完整资料几乎没有,也许是我没找到。可以看到,虽然是单芯片,功能还是很强大的,集气流检测 加热丝驱动 充电管理 各种保护功能于一身。

一些参数,我用到的是它的充电管理功能,这样就可以不用再单独制作充电板,超小的体积也很适合这次改造,手册显示250ma充电电流(实测只有一半)。

由于手册没有提供管脚图,因此只能跑下电路确认一下管脚功能,可以看到5个引脚都被占用了,没发现独立充电输入引脚,于是回看那个残缺的手册,发现一句话,输出管脚兼充电输入

好吧,那就试一下吧,接好线成功进入充电转态,脱离充电状态还闪三下灯提示。

实测充电电流124ma,这个就是恒流充电电流,非快满时逐渐变小的恒压充电电流。我用两粒并联大概200mah,因此124ma充电正好。

下面改造电池,两粒并联。

热缩管包好

考虑到激光管3v以下仍旧200ma以上电流(虽然已经很暗),因此需要保护板。

蓝牙耳机电池的保护板,2a额定,4a峰值,应对这个戳戳有余。

接好保护板

再接好充电板咪头

电池仓尾部塑料帽需要拆下来,这个简单,内部用个金属柱顶住一敲就下来了。

开充电孔,c口。

由于外壳兼正极输入,和充电座负极冲突,因此需要用铣刀铣掉内部电镀,防止短路。

开好孔把c口戳里面试下,合套。

再开电量和充电指示孔

c口戳里面环氧胶加固,还有两颗下拉识别电阻也焊好,电阻直接焊到cc和外皮上,c口外皮再和负极引脚焊在一起。

再把充电板焊好

另一头的电池输出

充电板戳里面后环氧胶封固

再来一层泡棉隔离,充电电路就完成了。

下面把激光模组负极弹簧拆除,腾出空间放电池。

供电电压上升需要改恒流,由于原激光模组没有恒流和限流功能,因此需要改造恒流或限流电路,由于原激光模组无法拆出来改造,而且负极通断控制,导致普通恒流ic改造难度增大(需要引出按键控制信号或单线悬浮恒流电路),考虑到无法拆装且玩具级别,于是不想费这么大劲去改恒流,因此放弃恒流改为限流。经计算两个1欧电阻串联,等效2欧,串入回路限流正好。

聚酰亚胺胶带裹一下简单绝缘处理

焊好后塞到内部空间里面,电阻带来的热量还起到加速激光模组预热的作用,冷态或冬天低温激光模组出光效率直线下降。这就是为啥刚开始照射时光点儿很暗,需要用一会温升后才最高亮度。

测下最高电池电压时电流,470ma,这个电流下激光管功率会大一些大概激光功率会提升到20mw出头。

3.2v是最低供电要求,电流下降到290ma。串电阻后电压低于3.2激光管亮度明显变暗,高于时亮度变化不明显(输出功率有变化),3.3v也是充电ic低压阈值,因此当电压下降到3.3v时,充电模块会红灯闪烁提醒已经低电需要充电,当低于3.2v时激光管亮度和功率会大幅降低且不稳定,3v时基本不出光了。

测试完成后装配,电池穿过电池仓。

正极焊外壳内壁铜螺纹上部,负极接电阻输入。

最后装好测试

充电口

充电时红灯,满电熄灭,拔掉闪三下提示,低电闪10次。

充电电流实测,还是120ma左右。

测试出光,20mw是点不了火柴的,但是如果照射到手上大概10秒左右会烫手,照到香烟上会轻度冒烟,但是点燃很费劲。

满天星效果

充满电可以连续照半个小时左右,比用电池强多了。

网友A:
改得漂亮!!!!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B:
又拆解又改装,真是论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得漂亮!!!! 高手就是不一样。

532纳米绿光泵结构最复杂成本高,冬天零下启动需要预热。450紫光和650红光光泵直接输出,结构简单。有个520纳米光泵直接输出结构简单,价格好贵。

网友:
火钳刘明!!激光灯为啥不改成粉红色?难道是........................?!

网友D:
视频是如何发的,好像没看到选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漂亮!!!! 高手就是不一样。

老兄过奖,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拆解又改装,真是论文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频是如何发的,好像没看到选项呢?

附件里上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32纳米绿光泵结构最复杂成本高,冬天零下启动需要预热。450紫光和650红光光泵直接输出,结构简单。有个5 ...

绿光的最贵,马宝光是绿色10mw激光管就要好几十,一个激光笔反倒便宜很多~

网友E:
照个充满气气球试试,看看能不能烧破气球

网友F:
的确可以,好用就行

网友:
长知识了,电子烟还有专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个充满气气球试试,看看能不能烧破气球

黑色的估计行,其他的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的确可以,好用就行

嗯嗯~

网友G:
来啊球球,中门对激光啊,我拿激光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来啊球球,中门对激光啊,我拿激光手电

老兄来了,貌似这个电子烟电池原始出处是你吧

网友:
高手!手艺不错,c口机械加工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