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厕所的门锁一直不灵活,拆开看一下,发现问题

楼主(2022-11-30):
厕所门锁,很不灵活,反锁钮也不灵

螺丝简单拆开

锁舌里面也是有锌合金部件

铝合金门

门上的保护膜,

锌合金的把手,锌合金的 壳,

折腾了几次,装了拆拆了装,发现 把手转动还是不灵活。

找问题,如果门锁螺丝不上紧把手转动就灵活一些,

原来这个铝合金的门 边框 横截面是的梯形,

螺丝上紧了内外的把手的孔不在一个直线上了,
这个转动轴就将两边把手别住了。

再仔细看,这个外壳为了做的美观些,也是外侧高于内侧,

加剧了这种情况。

继续折腾
将内外锁壳互换,
发现门框的梯度和 锁壳的梯度 正好互补上了,把手扭起来灵活。

结合之前在门锁壳上的钢印标示

右前,右后

这个门锁是个右锁

根本问题不是门框有梯度,
这门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定制了有梯度的 门锁,和门框的梯度互补

但是门安装有左开,右开之分,

我这左开的门,给按了个右开的锁,结果不但没有互补,

反而加大了梯度,这下咋整,

折腾了一下午,修了个寂寞

网友A:
我家的两个卫生间门锁基本上都是两三年内坏掉,直接拆掉锁舌使用,有效防止被锁厕所出不来或三急进不去厕所的情况发生。

网友: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松着用吗?

网友:
看着质量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两个卫生间门锁基本上都是两三年内坏掉,直接拆掉锁舌使用,有效防止被锁厕所出不来或三急进不去厕所 ...

和我家一样

网友:
锌合金的易碎

网友:
清洗一下,加点润滑油。

网友:
像这种开孔不准确,光调锁是不管用的,过阵子又不灵了。

网友:
打磨一个边或者另一边垫高

网友:
锌合金部件确实不行

网友B:
我觉得那种早期圆形手柄的锁更耐用些而且也比较顺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那种早期圆形手柄的锁更耐用些而且也比较顺滑。

这个也不好说,有的人很容易坏,我家卫生间球锁用了十多年,去年才换的

网友:
锌合金不行啊,用久了特别容易碎

网友:
我家才换的门锁,都是锌合金的空心锁舌碎了

网友:
这种的一般都是卷簧容易坏,我家门我都换过一遍了

网友:
适当的加点润滑油能好一些

网友:
搞干净,加点润滑脂

网友:
卡扣的弹簧力度小了,就回弹慢

网友:
加垫片修正

网友:
和我刚拆的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