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典范英语点读笔原配充电器,型号:LBT-013-0600

楼主(2022-11-30):
先给孩子买了《典范英语》书本 ,发现这套书是可以点读的,又买了配套的点读笔。相比其它给儿童玩的点读笔,这个点读笔有点贵,不含书本,光点读笔就要400~500元。买其他点读笔一般都没有配充电器,这个算是一个大品牌,配有一款充电器,下面来看看这款充电器。
电路板上省略了几个元件,如L1,EC1,EC4。
220V交流输入后,通过FR1(10R/1W),这个有保险丝的功能?通过集成的桥式整流,电解电容EC2(400V,2.2μF)滤波。

次级超级简单,通过贴片二极管D3整流,通过EC5(10V,470μF)和R10(1.2kΩ)并联滤波后输出

这个CY1是压敏电阻吗? 他跨接在初级高压电路的负极和次级低压电路的负极上。不知道是什么作用。反面印刷电路上有鲨鱼齿状尖锋相对的高压电弧放电结构。

网友:
“电路板和元件在里面住得比较舒适。这个蓝色的元件是压敏电阻吗?跨接在初级的负极和次级的负极之间 ...”楼主挺搞笑的

楼主:
符号“CY1”的蓝色元件,我说是不是压敏电阻,肯定不对。应该是Y电容,一种安规电容。起什么作用还没搞懂,预防瞬间的脉冲高压?背面鲨鱼齿状的结构预防闪电冲击?避雷还是引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