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充电器加装库仑计实现容量计数

楼主(2022-11-30):
电动车充电器加装库仑计实现容量计数

淘宝上买的全新锂电池充电器,,用了一年了,,居然还能用,以为的全新,今天为了加装库仑计计算电池容量
拆机改装,才知道是什么心,,哎,,现在广告遍地,,将就看吧,,清洁也懒得做了,什么时候坏了,再买新的,

有高压,,改装有风险,请勿模仿

用的是45包邮2只的库仑计,,积分商城也有换,改一个充电器只需要一只,,
我充电器超过25V了,需要除表头外,还需要一个外置电源,我用的改名讳那个12V的,,其实随便什么8-25VNEI
的电源都可以工作---因为这个表头供电和电流检测是共负级,充电器上没有找到共负级的合适电源
就只能外接一个供电,

接好辅助电源,输入220V端直接和充电器220V电并联,

输出端12V接表头的细红,细黑线给表头供电

表头插头3条线,剩余一条黄色线接充电器输出正,测量总电压

把充电器输出的负级---这里是红色线,不知道为什么厂家要设计红色是负级呢,我也只有将错就错了,
把这条红色线取下来接表头的粗红线,,,去掉线的这个孔,接表头的粗黑线,,
就这样,,电路改装就完成了,

剩下就是外壳打孔,,对比位置,,,塑料外壳很好开孔,,三下五除二就开好了,但是手滑 孔开大了,,只能热熔胶  ,,搞定,收工,,

网友:
离开关电源这么近,表头会坏,测量也会不准。原因不知道,这是坏了好几个表头的经验。

网友A:
这个表可以,我也想改一个充电器的,就是不知道哪家的表准

网友B:
一看标题以为是计量电容的,一查原来是库仑计又称安培秒计,基本上就明白了。

网友C:
虽说是换壳电源,但板子还是可以的,清洁一下太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可以,我也想改一个充电器的,就是不知道哪家的表准

这个还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基本没有误差,,,现在在论坛做活动,,45包邮,2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标题以为是计量电容的,一查原来是库仑计又称安培秒计,基本上就明白了。 ...

读书少了,老师没教,,,我也是网上看的,我就跟着这么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说是换壳电源,但板子还是可以的,清洁一下太脏了

本来买的新的,虽然用了一年了,但是拆开看着,心碎了,就不想清洁了

网友:
库仑计哪里买

网友D:
库仑计表头分享一下,还是stm32的主控,我搜了一下没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库仑计表头分享一下,还是stm32的主控,我搜了一下没有看到!

STM32库仑计咸鱼开售咯,45两只包邮非偏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8025-1-1.html

这里,,是STM32的主控芯片

楼主:
STM32库仑计咸鱼开售咯,45两只包邮非偏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8025-1-1.html

好像我回复了,没有出来,,可能延迟了,

网友E:
祝贺楼主改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楼主改造成功!

感谢鼓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买的新的,虽然用了一年了,但是拆开看着,心碎了,就不想清洁了

西普尔的板子,比杂牌强多了,值得清洁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普尔的板子,比杂牌强多了,值得清洁一下的

额,听你这样一说,,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拆开清洁一下,这个牌子质量算可以的哇,,

网友:
这个不就是雅迪的电动车充电器吗?与我的板子一模一样,几乎一样啊
《拆解雅迪电动车60V20AH充电器,保护功能超多》
《分享雅迪电动车60V充电器电路图,超详细分析工作原理》

网友:
祝贺楼主改造成功

网友:
同款裁纸刀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