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迪生温湿度计拆机校准

楼主(2022-11-30):
10多年前车间200元买的温湿度计,变得十分不准,今天拿其他电子温度计作为参考校准一下,直接上图

温湿度计铝板背面两个弹簧机械装置

我是如何校准的?就是用手拧一下这两个机械弹簧装置让他接近参考温度计的数值。(电子的也不是太准仅供参考,之前做过电子温度计拆解个比对)

校准之后的效果图:

机械温湿度计和电子的对比各有优缺点,
用吹风机吹测试,机械的优点就是实时性强反应比较快,电子的每过一定时间(为了省点可能几分钟一次)采样一次,数据显示反应相对比较慢。

经过物理校准之后基本和电子的显示效果一样。
本来想拆完扔掉,后来灵机一动,暴力拧一拧校准也能用!

手机发帖不易,感谢大家的观看!完毕。

完毕,

网友A:
10多年前200元?感觉20到头了

网友B:
湿度计不是毛发吗?用金属片?

网友:
各有各的优缺点吧

网友:
原来这里面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湿度计不是毛发吗?用金属片?

非金属片,用吸潮膨胀的有机材料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多年前200元?感觉20到头了

严格来说有20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金属片,用吸潮膨胀的有机材料做的。

学习了,以为这样的机械湿度计都是毛发的。

网友:
1个感觉是传统的温湿度计要比电子的准一点

网友:
年中时有一个指针温度计,也是摔到地上后差了10度,后来不知那来灵感,拆开,旋转表盘后的主体,跟酒精温度计同时放在太阳下测温校准。

网友:
塑料都发黄了,应该有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