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个加密盘,initio的INIC-3861EN主控,有大神知道如何量产吗吗?

楼主(2022-11-30):
有个加密盘,initio的INIC-3861EN主控,插上电脑双击里面的一个.exe文件,正常应该会出现一个输密码的框框,但这个U盘双击那个.exe文件没反应(从另一个加密盘拷过来也没用),想搞成普通U盘用,有大神知道如何量产吗吗?

网友:
静候大神解答!

网友:
记得没错的话,这个主控之前闲鱼还卖过,不是专门的加密主控,文件存放在eMMC上面,你用DiskGenius删掉所有分区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