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电动车手机数码充电器拆解并附电路图:HCY060050 ECMP charger

楼主(2022-11-30):
这个是老款,30-100V转5V1A ,不过感觉没有1A,不过是隔离的,你们说安全不?有新款的不拿来拆塞
尾部附一张手画图,不知道工作情况怎样

网友A:
这是插在充电口吗,电动车充电口跟电池是直通的?

网友B:
应该拆新款的

网友:
我有个用了没多久就坏了,做工还比你这个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插在充电口吗,电动车充电口跟电池是直通的?

和电池并联的

网友C:
明纬的220转5V的开关电源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纬的220转5V的开关电源怎样?

明不明纬没啥研究,你意思不就是个手机充电器架构吗,主要是看功率,你这样说如何回答,那我也可以说苹果220V转5V开关电源怎么样。。。擦。。

网友:
有人换头像了,然后头像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拆新款的

我没有新款,我以为坛友些们有,

网友D:
这是不是和手机充电器的是一样的电路结构啊,只不过少了高压整流?

网友:
看着一般般吧

网友:
这种rcc的连500ma都费劲,以前拆过一个~

网友E:
的确是专利产品,比较少见,可以边开电动车边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的确是专利产品,比较少见,可以边开电动车边充电吗

太外行了哟,把吗去掉,这就是干这个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不是和手机充电器的是一样的电路结构啊,只不过少了高压整流?

我个人理解估计就是差不多

网友F:
找个USB测试仪测试一下,如果电流太小就换一个新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个USB测试仪测试一下,如果电流太小就换一个新款的。

肯定比较小,顺问,这类好,还是那种改12v然后再车载点烟器弄车载充电器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比较小,顺问,这类好,还是那种改12v然后再车载点烟器弄车载充电器好, ...

肯定是这一类的好,由48v或者60v、72v直接变成5v,这样少了一级效率肯定高一点,改12v那种先要变成12v,然后再变成5v,损失会比较大,可靠性也是少一级变换肯定可靠性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