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金百达SSD求开卡工具,请大佬赐教

楼主(2022-11-30):
金百达SSD求开卡工具,请大佬赐教

楼主:
这个还有的玩么??

网友A:
可以试试这个,以前用过,现在很难得一用了
88NV1120 MPTOOL.rar (2.9 MB, 下载次数: 0, 售价: 5 家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这个,以前用过,现在很难得一用了

试过了好像不行不知道是没操作还是不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好像不行不知道是没操作还是不匹配

只有这一个工具,这种颗粒的玩的少

网友:
这个主控工具很少,不太好玩

网友:
有左上角八角的 都没得玩  我看其他大佬说需要换这个八角 然后才可以量产

网友:
1120主控的可玩度不高,主控性能也一般,所以玩的人很少,建议还是搬颗粒,上2258XT开卡分分钟的事。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导,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