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进口delvo达威DLC212-GE电动螺丝刀,批头是半圆尾缺式的

楼主(2022-11-30):
进口delvo达威DLC212-GE电动螺丝刀,面板有一个电源开关和左边的调速弦钮和右边柔速启动调节,电源插孔已经不是原装了,此型号应该是很早期的产品了,从内部做工和用料可以看出,都是些NEC、东芝的元器件,电阻的样子也很特别,大电容还是日化的穿心电容,还有胶木的垫子,PCB板还有飞线,变压器恨大一个,三组输入线,有一组只有5欧姆,不是110V和220V转换的,输出线很细,批头是半圆尾缺式的,具体的元器件如下:日本贵族noble电位器,NEC的UPC1042C、upc151C(双极模拟电路)、5P4M(单向可控硅)。东芝的D633功率管,台湾的整流器,大电容是日化的,几个小电容是nitsuko日通工的,老标松下的限流电阻。手柄全原装,线是日本shinagawa品川的,手柄的电机很长,变速箱好像是铜的,但是发热比较厉害,开关微动是日产欧姆龙的,还有一个微动由一根电机伸出的轴控制,不知何用,力矩是靠前面的弹簧,是不是什么保护电机的电路,另外里面还有一根小弹簧不知何用,因为是某鱼上收来的,各功能正常。

手柄部分:

网友A:
这种工厂流水线工具极度耐用

网友B:
估计掉坑里了,你这个批头不好买啊,这种批头貌似很少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掉坑里了,你这个批头不好买啊,这种批头貌似很少见啊

有,前段时间一直搜不到,因为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后来偶然看到应该叫半圆尾缺式

网友C:
这东西好在哪?有资料么》??

网友D:
这是工厂里面的那种吧,以前见过这种类似的螺丝刀

网友:
做工真养眼!

网友:
这个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好在哪?有资料么》??

日本工业辉煌时期的做工和用料,NEC和东芝的元器件性能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工厂里面的那种吧,以前见过这种类似的螺丝刀

达威现在也有很多,只不过这个是早期产品,网上都只能搜到2123的型号

楼主:
日本的工具皮实耐操,你看他的白光烙铁

楼主:
买来连玩带用,除了笨重些比现在的好

楼主:
日本的工具都很舍得料,价格也贵些

楼主:
日本的工具类做工一直都不错,流水线上用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厂流水线工具极度耐用

是啊,有个挂钩的,手柄线也很软,就是连续运转变速箱烫,主要也没设计有散热风道

网友:
十年前用这种带盒子的两天装200台电脑。。。十年后手里都是锂电的了

网友:
这一套不便宜

网友:
电路板做工真养眼呀!赞一个
变速箱热是不是该加润滑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