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产海外版松下ER-DGP82电推剪,1h快充,靠伸缩上刀头可在0.8-2mm之间调节...

楼主(2022-11-30):
松下ER-DGP82电推剪只在亚马逊有,某东上的同款型号不一样,这款标made in japan,而某东上的同款标原产国:日本,考虑再三,买了海外版,磁悬浮刀头,其实就是电磁高频振动,不像老式的是一个电机带着偏心轮转动,1h快充,只有一节锂电池,完全拆开本体需要撬下开关前面处的装饰板,但是怕无法保修,只能从尾部掰开往里面瞧,照片拍不下来,整体做工和用料和LC60剃须刀差不多,只是电池是白色的,LC60剃须刀也是一款非常好用的,也是磁悬浮刀头,我的用了7年了,除换过刀头刀网,电池没有一点点问题。

下面是LC60的部分图片,板子都差不多

网友:
看着做工和细节

网友A:
松下ER-DGP82电推剪看图片你,很有质感啊

网友B:
看着做工还行,我也有个国产电推剪,问题是老婆不愿给我剪,我自己也剪不了。
不知道楼主是自己剪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着做工还行,我也有个国产电推剪,问题是老婆不愿给我剪,我自己也剪不了。
不知道楼主是自己剪吗 ...

剃光头或者寸头直接可以自己理,我有个飞利浦那种旋转头的,我都是自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ER-DGP82电推剪看图片你,很有质感啊

还是很不错的,如果电池也好用的话,就是前没有个保护罩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剃光头或者寸头直接可以自己理,我有个飞利浦那种旋转头的,我都是自己里 ...

你说的这个我也有,电池不耐操,换了大容量电池,充电又不正常,电路板倒是不错,有点像是洋垃圾,后又单买了一个不带刀头的主机,调节长度的部件卡了,所以这次下本买了这个更好一点的,我将近10年没去过理发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做工还行,我也有个国产电推剪,问题是老婆不愿给我剪,我自己也剪不了。
不知道楼主是自己剪吗 ...

我都是理光头,刮光的有点不行,推了留1mm左右可以,以前是用飞利浦旋转头的,电路板倒是不错,电池不行,像是洋垃圾

网友D:
做工和细节真是不错,一分钱一分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和细节真是不错,一分钱一分货啊。

电池好用就管多少,我的lc60一、二个月充一次电,也是一小时快充,当然我可能三四天剃一次胡须,络腮胡

网友:
买过一个志高总共没用3次.........

网友:
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照片拍得赏心悦目,清理得非常干净,一次没用过的样子。

网友:
松下的电器做工都非常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