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大佬有开这个的工具么MAS0902A+tigo,各位大佬指教下小白

楼主(2022-11-30):
大佬有开这个的工具么,各位大佬指教下小白

网友A:
倒是有一个,没用过你可以试试,好像杀毒软件会报病毒
MAS0902 N18_SDP&DDP-240GB.part01.rar (6 MB, 下载次数: 10, 售价: 5 家元)

MAS0902 N18_SDP&DDP-240GB.part02.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是有一个,没用过你可以试试,好像杀毒软件会报病毒

这板子是短接JP1么  没看到有R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板子是短接JP1么  没看到有ROM

按料号规则表看,这颗粒不是HYNV4就是HYNV5了,不用下楼上的工具,那玩意开IMN18的,百分百开不了你这个,这玩意单颗32G可能是小Die,有32G/die的那就只能是HYNV4了

网友:
不太熟悉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料号规则表看,这颗粒不是HYNV4就是HYNV5了,不用下楼上的工具,那玩意开IMN18的,百分百开不了你这个, ...

有没有玩过这个指导下

网友(2023-07-30):
我和你一样,你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