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想这个27W充电器有点奇怪啊

楼主(2022-11-30):
27W充电器,支持pd3.0 PPS,
拿来充我的红米K40总觉得有点慢,照理说应该比原装33W慢不了多少的,于是我就下了个battery guru看看,发现它充电时虽然最大电流4.7A,但是它一达到这个峰值电流就立刻萎了,重新握手慢慢加电流,如此循环,这样看这玩意儿平均功率恐怕也就15W顶天了……这是充电器设计问题还是手机充电策略问题啊?附一个原装33W充电器充电曲线图

楼主:
另附一个普通33W的pd3.0 PPS充电器的充电曲线图

网友:
巧了,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当初为了这样的插头专门淘的

网友:
奇怪没有用,小米33w以上是自有协议,只能用专门的小米数据线,以及充电头才可激活小数点。。
前段时间我的小米10s就买了5芯的数据线DIY,结果不激发,后面查了说是C口上有个小米芯片

网友:
刚看了以为 是说笔记本电脑的电源

网友:
现在大功率充电器 屁事多 ……

网友A:
这个只能分析报文了,3A的充电头理论上不能超过3A的。
如果报文错了,写的5A就会这样保护。
也可能手机没有把电流限制到3A。。。充电软件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分析报文了,3A的充电头理论上不能超过3A的。
如果报文错了,写的5A就会这样保护。
也可能手机没有 ...

这个应该都是充电器那边是9V3A左右的,然后手机充电芯片给它转成4.5V高A的电流,然后被软件识别出来吧,正常33W就没有高电流的,都是电压高点,电流3A顶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分析报文了,3A的充电头理论上不能超过3A的。
如果报文错了,写的5A就会这样保护。
也可能手机没有 ...

我现在怀疑是这个东西设计有问题,25W以上就自动保护了,挺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