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马自达6偶发性不升档,更换飞轮传感器

楼主(2022-11-30):
03款的马6,偶发性的不升4挡,报故障灯,更换飞轮上的传感器恢复正常,拆开看可能是内置磁铁磁性减弱了

网友:
哈哈哈哈! 纯手工做一个!!!

网友:
纯手工有点难度

网友A:
一直以为这种类型的传感器应该是霍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以为这种类型的传感器应该是霍尔

霍尔没有线圈可靠。

网友:
你这是爆力啊!

网友:
这拆的明明白白的。哈哈哈。

网友:
是检测飞轮转速的吗?

网友B:
这玩意极少坏,绝大多数是接触不良,特别是插座位置,你换了就好,其实可能还存在隐患,主要是公头那边簧片要清理干净。
传感器要换的话,一般也要先测试清楚,这种传感器很好测试,直接量电阻就可以了,接好线后,晃动接口,电阻没变化就是正常,变化大的就是接触不良,先清理干净接触的簧片,再测,还有就可能是内部有接触不良,这时候就要换传感器了。
换过传感器,接头里面最好用塑料润滑的硅脂填充一下,可以防止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极少坏,绝大多数是接触不良,特别是插座位置,你换了就好,其实可能还存在隐患,主要是公头那边簧片 ...

说的非常有道理,时好时坏的的,有可能就是接触不良

网友:
加一个强磁进去

网友:
是拆坏了吗,咋看起来炸毛了

网友:
这是涡轮转速传感器吗

网友(2023-09-16):
能够自己动手修复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