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帮助汽车启动的法拉电容怕低温吗?

楼主(2022-11-30):
北方又到了寒冷的冬季,有时候汽车无法启动用法拉电容帮助启动,效果不错。但是我的电容一直放在室内,怕法拉电容像电池一样低温容量骤减,想知道法拉电容怕低温吗?

网友:
电容不适合存电

网友:
法拉电容不怕低温的

网友:
法拉电容不怕低温

楼主:
感谢,既然不怕低温我就放到车里了,需要时直接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既然不怕低温我就放到车里了,需要时直接使用。

法拉电容自放电挺厉害的,如果天天开车,可以并在电容上,如果不经常开,不能并联,还有,电容每次用要先充电的,车子电瓶,或者别的方式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拉电容自放电挺厉害的,如果天天开车,可以并在电容上,如果不经常开,不能并联,还有,电容每次用要先 ...

我感觉自放电不是很严重,放置很长时间电压下降也不大。我主要是作为备用启动电源,北方冬天启动很困难,特别是电池用了一两年之后。

网友:
这个也是电解电容,怕低温的。
有条件可以测试一下自放电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自放电不是很严重,放置很长时间电压下降也不大。我主要是作为备用启动电源,北方冬天启动很困难, ...

如果车子每天开的话,并联上去,效果非常好,如果启动不了,电容在上边也没啥用,电容备用电源等你要用时,可能就没有电去使用了,所以,冬天可以并上去,等天暖和点在拆下来就好了

网友B:
法拉电容漏电电流在mA级别,我的60F(360F6串)维持12V电压实测需要5mA,对于汽车电瓶来说放电不大。当然容量越大自放电也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车子每天开的话,并联上去,效果非常好,如果启动不了,电容在上边也没啥用,电容备用电源等你要用时 ...

不是每天都开车,冬天太冷,开车不如坐车省心舒服,法拉电容主要作为备用启动电源。

网友:
貌似还没人拆过法拉电容?不知道法拉电容内部是不是像电解电容

网友:
法拉电容不怕低温,终于漏电这个要看什么品牌的电池了,韩国的2.8V3000法的我6个电容都充到了2.8V放置了2年前几天测量最多一个掉电到2.25最少一个掉电到2.56。

网友:
我的电容并联使用已经2年多了 效果相当好

网友:
法拉电容怕高温,不怕低温。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这样我可以放心的将法拉电容充满电后放在车里备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法拉电容漏电电流在mA级别,我的60F(360F6串)维持12V电压实测需要5mA,对于汽车电瓶来说放电不大。当然容 ...

看样子每天才1.44瓦,停开30天才43.2瓦,对电瓶伤害不大

网友:
自放电太大的话连线上弄个断开点,气温低的时候启动前接上,就是麻烦点

网友:
我就是把电容并在电池,用空开隔绝,北方最冷时候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