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个简单的批头转接头,4mm六角头转6.3mm六角孔

楼主(2022-11-30):
“4mm六角头转6.3mm六角孔”有卖的,但是非常贵,加运费12元。感觉不值自己做了一个。早就想要了,4mm批头单独买太贵,十字批头消耗大,大手柄顶部没那个轴承不好用。签到中心1元买个“批头扣环转接头”把自带的4mm内六角扳手直接塞到小飞方形接口那边,四周塞4个个棉签木棒,很紧,并且用热熔胶固定。测试不会滑很牢固。

另外4mm内六角扳手很多余,最大的一字刀头反过来装就是内六角扳手~~~

网友A:
我的方案是12合一配800电批头

当然了,1/4的批头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案是12合一配800电批头

当然了,1/4的批头也是不错的选择

已经彻底放弃了4mm批头,不要问为什么。

现在除了保留南旗6凹批头版以外,还有一套威汉ESD套。

现在,基本上使用800批头,电动为主、手动为辅;其次需要负重就改用802批头,国产还是不错的。

现在自己常用的小批头有比较另类的4mm,例如维拉1430、1431防静电精密扭矩螺丝刀套件,还有1013手柄备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彻底放弃了4mm批头,不要问为什么。

现在除了保留南旗6凹批头版以外,还有一套威汉ESD套。

4mm六棱批头非常不好单配,便宜的国产套装质量也堪忧。

倒是800批头找手动杆子很困难,折腾一圈还是回到了12合一,然后把杆子改了一下。

800、801、802还有1/4这些工业批头还是很好配常用型号的,并且质量都很好,价格也公道。

网友:
这个-----有点多余了吧

楼主:
嫌贵,我买的东西一般都是淘宝更便宜。pdd的东西不是垃圾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案是12合一配800电批头

当然了,1/4的批头也是不错的选择

最开始买的就是33件4mm六角套装,盒子也不是很大,我现在把做的转换头和几个1/4都能放进去,比较方便。家用的不想折腾电动了,改兼容6.35感觉也很好用。
没用1/4手柄也有一个原因太粗了。4mm包胶手柄大小合适能放进盒子里,握持很舒服而且顶部有轴承拧松后旋转很方便。

网友:
转接总是感觉比较容易晃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mm六棱批头非常不好单配,便宜的国产套装质量也堪忧。

倒是800批头找手动杆子很困难,折腾一圈还是回到 ...

800批头的手动杆很多的,我买了六七个了,常用的批头都配上了纯铜的手动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800批头的手动杆很多的,我买了六七个了,常用的批头都配上了纯铜的手动杆 ...

是有很多纯铜的,但是那种通常是不拧下脑袋来换不了批头的………………

12合一是拧松就可以换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很多纯铜的,但是那种通常是不拧下脑袋来换不了批头的………………

12合一是拧松就可以换批头 ...

我买的是可以卸掉紧固螺母的,但不完全卸掉紧固螺母也可以更换批头,只是比较麻烦,毕竟不是免卸掉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4mm六棱批头非常不好单配,便宜的国产套装质量也堪忧。

倒是800批头找手动杆子很困难,折腾一圈还是回到 ...

六凹型、六棱型的4mm批头,只有少数几个品牌在做,目前来说国产南旗质量还是不错的,六凹型的工艺就得淘汰一大批小作坊。

虽然,4mm批头使用很少,但有一些特殊环境需要用到小批头,基本上也只是使用维拉手柄,价格也不便宜,例如当时“黑五”购买1430、1431,为了用券就将1013手柄当了“搭头”,到手发现1013只是比前两款少了扭力调节,后者手感还比扭力手柄要好多了

800批头手动手柄确实不好找,品牌大多数比较粗壮,小巧的很少;国产品牌安士的不错,不过现在基本不做了,转做一个叫“杜克”品牌;另外本论坛“坦客”也有少量出品,质量还行。
我自己使用的800手柄主要是手动有:安士X1、X1Plus、X3、X3Plus、X mini和实耐宝P2P(YUPEI钰沛代工);电动主要有:小动P1、安士E3和miniware ES15、 ES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