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劣质玉米灯现形记

楼主(2022-11-30):
亲戚装潢在网上买了只枝形吊灯,外形金碧辉煌漂亮大气,有十几个灯盏。安装好之后一开灯发现有三个灯泡闪了闪啪的一下熄灭了,之后再反复按开关都不再亮了。于是拆下灯泡一探究竟,分享如下:

灯泡外壳上没有任何标志,既没有注明电压,更没有标明功率等基本数据,一看就是典型的三无产品。

灯泡拆开一看,一股浓烈的焦糊味直冲鼻孔,里面的二只电容炸开了花。

另二只灯泡拆开稍好一点,仅降压限流电容炸裂。

经测三只灯泡中有二只灯内的发光二极管完好,一只灯中有一个发光二极管烧坏。
看来商家为了节省成本,吊灯中安装的玉米灯泡是劣质产品。
谢谢观赏!

网友A:
哟哟哟,屎一样的尸体,这电容居然这么差劲,

网友B:
降压CBB电容为何烧融?质量太次?看电压是400V,不该如此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哟哟哟,屎一样的尸体,这电容居然这么差劲,

呵呵,奸商的杰作

网友:
阻容降压的电容爆了?

网友:
电容介质损耗大, 发热, 薄膜融化, 砰~~

网友:
破烂货  这东西 还是品牌耐用一些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降压CBB电容为何烧融?质量太次?看电压是400V,不该如此脆弱

有的,这情况会发生的,我有个帖子  拆个佛山2w led灯泡 你搜一下可以看到的,我截了个图

网友:
肯定是图便宜了

网友:
这东西肯定是自己热死的。

网友:
那个CBB电容,换个耐压630V的吧,估计会耐用些。

网友:
也买过LED【碘钨灯】,费了好大劲做了个支架,当成工作辅助灯,结果通电后才发现闪烁厉害,一会儿就头晕,只得扔一边......估计是驱动没有电容的关系

网友:
这电容居然这么差劲

网友:
还有LED在柔性电路板上卷着的灯,更差劲

网友:
做工确实不行

网友:
有什么玉米灯要用阻容降压?我看见大多数的LED等都用恒流的呀?莫非玉米灯有这特殊需求?

网友:
这还可以还有更差的

网友:
刚用就烧了。质量也太差了

网友:
是啊,看来这种东西以后不能用啊

网友:
这个能包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