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显焊台改造:编码器替代微动按键

楼主(2022-11-30):
因为一直不会编程,都是引用现成的程序,工作后确实没时间也静不下心去学c语言了,好在现在有了图形化的编程软件,一般生活中的程序都够用了,因为电烙铁数显用的都是按键增加减小温度,操作不够方便,以前一直想要飞梭旋钮这个功能,现在有了傻瓜式编程软件就好实现了,把936焊台和热风枪一体焊台的调温都改成编码器。    CH443K 442E是模拟开关芯片,用它的好处是不干扰原来电路和按键,原厂按键控制信号有共地的,有的就是采样了,共地的可以省略掉模拟开关芯片直接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控制,但是为了防止干扰还是用这个芯片比较稳妥,这种开关类似的还可以改延时开机,比如你有一个设备通电后需要长按电源键开机,你想上电让它自动开机,那么你就可以用单片机加这个芯片,编程,上电后模拟开关芯片闭合3秒还是几秒后断开,就可以实现通电自动开机,不用再手动操作了推荐有stc 用 天问;esp8266 用 米思琪;stm32f103c8t6 用 linkboy

原理图

用的stc8g1k08a 配合ch442e或者443k试验443k效果好就是引脚太小用热风枪才好焊接

真值表

剩下就是过程懒得打字了,一般内部都能找到5v供电,引用后就可以了,小模块后面有2个led是指示灯配合1k电阻,可以不焊接,焊接可以上电测试转动编码器灯闪不闪,闪就是程序刷好了

刷写程序这样就行,不用焊接,用手按住,下载成功后拿开就行
记住,下载的时候先点下载再把四根线搭上去

#define KEY_COUNT_DESHAKING 15//按键消抖时间15MS
#define KEY_COUNT_LONGT 1500//长按按键判断时间1500MS
#define KEY_COUNT_DUAL 180//双击按键判断时间180MS
#define KEY_LONG_REPEAT 200//长按按键时响应的时间间隔200MS

#include <STC8HX.h>
uint32 sys_clk = 24000000;//设置PWM、定时器、串口、EEPROM频率参数
#include "lib/delay.h"
#include "myLib/EC11_51.h"//声明库头文件

uint8 jianhc_A1;

void Timer0Init(void)        //1000微秒@24.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0;                        //设定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定定时初值
}

xdata tongdaoHC HC_A1 = {0,0,0,0,0,0,0};//声明A1通道全局结构体缓存
void T_IRQ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HC_A1.EC11_A_dq = P5_5;
   HC_A1.EC11_B_dq = P5_4;
   HC_A1.EC11_D_dq = P1_0;
   jianhc_A1 = Encoder_EC11_Scan(&HC_A1);
   switch ( jianhc_A1)
    {
      case 1:
         P3_3 = 0;
    delay(20);
    P3_3 = 1;
       break;
      case 2:
         P3_2 = 0;
    delay(20);
    P3_2 = 1;
       break;
      case 3:
         P3_3 = 0;
    delay(20);
    P3_3 = 1;
       break;
      case 4:
         P3_2 = 0;
    delay(20);
    P3_2 = 1;
       break;
      case 5:
            break;
      case 6:
            break;
      case 7:
            break;
      case 8:
            break;
    }
}

void setup()
{
  Timer0Init();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 控制总中断
  ET0 = 1; // 控制定时器中断
  P3M1&=~0x08;P3M0|=0x08;//推挽输出
  P3M1&=~0x04;P3M0|=0x04;//推挽输出
  P1M1|=0x01;P1M0&=~0x01;//P1_0高阻输入
  P5M1|=0x10;P5M0&=~0x10;//P5_4高阻输入
  P5M1|=0x20;P5M0&=~0x20;//P5_5高阻输入
}

void loop()
{

}

void main(void)
{
  setup();
  while(1){
    loop();
  }
}

网友:
谢谢分享。羡慕会编程的人。

网友A:
我倒是喜欢按键的,想找按键的,基本全是编码的了。

网友:
改得好程序是自己写的?再详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喜欢按键的,想找按键的,基本全是编码的了。

编码操作快啊,按键要么点按,要么长按,寿命也不如编码器,主要不能快速定位

楼主:
热风枪改完的样子

网友:
米思琪还能这么用?

网友:
图形化编程吧

网友:
挺牛掰的,加分支持

网友:
喜欢编码器的方便快捷

网友:
不错,一直有以飞梭代替按键的想法,以前是设法用逻辑电路比较复杂,现在用单片机很方便

网友B:
傻瓜式编程软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傻瓜式编程软件是什么

STC 用天问

其他的 单片机 米斯齐 linkboy都行,但无论什么编程软件,你心里必须清楚 你自己想干什么的逻辑,就是你想干什么 如果发生什么 就执行什么,心里得想好,不然再傻瓜的软件,也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网友:
不错,很有创意。

网友:
编码操作确实方便快速一些

网友:
谢谢分享,话说图形化编程,是什么样子的?我看你的代码好像不是图形化编程,楼主是否可以截个图看看?

网友:
多完美的按钮,愣被你改成不完美的编码器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请楼主再介绍详细一些。

网友:
也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