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车载功放高电平输入改低电平输入

楼主(2022-11-30):
宝马座椅低音炮功放,高电平输入的 现在想改成低电平输入 需要动哪里  功放芯片是TDA8566Q

网友:
原车高电平输入那么内部肯定有一个高专低的电路,掠过它不就行了,查下功放芯片引脚定义,找耦合电容直接接低电平输入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音频信号不是交流信号吗?

网友:
恕我看不懂,音频信号,高电平输入什么意思?

网友:
似乎是喇叭信号吧,信号进线有电阻衰减,跳过试试

网友:
贴2张图片上来给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