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佳能M100微单开不了,有大神会修吗?

楼主(2022-11-30):
拍视频时提示存储卡错误,按电源键无法关机,我就抠了电池,然后就开不了机了。
抠电池时打开电池盖有长鸣的蜂鸣声,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就直接抠了电池……
有没有大神指导下怎么修?

网友:
有没有reset按键

网友:
用的单反,没用过微单

网友:
这个比较专业,还是找专业问问

网友:
取下存储卡,切换模式后再开机试试。

网友A:
取下存储卡和电池,再重新装上电池开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下存储卡和电池,再重新装上电池开机试试。

这操作都不知道试过多少次了,没用

网友B(2022-12-30):
B站找方圆或者相机手术室的左手刘,

楼主:
引用 网友B:
B站找方圆或者相机手术室的左手刘,

你意思是寄给UP主去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寄给UP主去修?

你去B站搜搜方圆或者相机手术室,这两货式专修相机镜头的,你看看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