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松下开关WH5407

楼主(2022-11-30):
松下开关,手感极好。从物理结构来看,“入”应该是开的意思,“切”是关的意思。
在拨动开关的一端有个凸起,不知道是不是用于无法看见开关时辨别开关位置的。

背面7A 300V  AC

拆开后,两颗螺丝是防丢的。

螺丝的细节,螺帽和垫片之间有弹簧片,垫片也是防丢的。螺杆和垫片是铜的,那个弹簧片是钢的。

可以接两根线,一根直通,一根开关。接线处有小坑,还有边沿。金属片是铆接在底座上的,大概0.8mm厚。

网友:
螺丝照片拍得真好。
当然,螺丝细节做得真好,小处见设计者的用心。

网友A:
估计10a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10a没有问题

背面标的7A 300V

网友:
正宗洋二哦

网友:
老货,质量很好,存货多了求包邮送

网友:
质量不错的啊

网友:
看起来用料很厚实。

网友:
用在小功率电器上还是不错的开关。

网友B:
洋垃圾好过国产,不得不承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洋垃圾好过国产,不得不承认

制造成本也是远远超过

网友:
这种洋垃圾很好用的,我淘过好几个,十几块钱一个不便宜。

网友:
开关做的真好,铜业厚

网友:
有银触点,在国内太贵了没人买

网友:
单单就一颗螺丝,人家做的也一丝不苟

网友:
我是来看含银触点的,可惜没拍

网友:
看起来做工很精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洋垃圾好过国产,不得不承认

一分价钱一分货,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纯堆料的产品就不要抛开价格说问题了

网友:
我有好几个洋垃圾插排插头,外壳材质不知道比新的强多少,除了泛黄,其他没缺点

网友:
黄铜的颜色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