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缓存的ram,能不能用内存条拆下来的芯片?

楼主(2022-11-30):
这俩是一个东西么?

网友A:
是一个东东,但固态硬盘用的颗粒是16位的,内存使用16位颗粒较少,多为8位的。。。
还要注意ddr3和ddr4的区别。。。。。。。。。。。。。

网友:
看看丝印行吗?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脚位有好多种 不一定对的上

网友:
焊点也对不上吧

网友:
不知道,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东东,但固态硬盘用的颗粒是16位的,内存使用16位颗粒较少,多为8位的。。。
还要注意ddr3和ddr4的区 ...

想过这个问题,听君一番话,受益匪浅呢

网友:
16位的内存会有个标识:1Rx16 或者2Rx16 ,这种拆下来就能当固态缓存颗粒

网友:
能,16位的颗粒。

网友:
安卓电视盒上比较多,移动电信不要钱使劲送

网友B:
固态缓存一般都是16位的,内存颗粒有4位8位16位的,其中以8位居多。4位的只会出现在AMD专用条上,16位的极少数,我只是在金士顿的某些条子上看到过,需要特殊的SPD支持。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屏蔽16位颗粒的点位,来当做8位的内存颗粒来用。因为8位内存颗粒是BGA78的,缓存颗粒是BGA96的,大概意思就是只用BGA96的上面部分(前78个脚位),就可以识别成8位,用作内存颗粒。当然,容量也相应减半。
至于内存颗粒能不能用作固态缓存,这个真没测试过,毕竟除了开卡软件需要支持设置外,固件支持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缓存一般都是16位的,内存颗粒有4位8位16位的,其中以8位居多。4位的只会出现在AMD专用条上,16位的极少 ...

拆过几根单面4颗粒的ddr3用过,目前正常。一般像16位颗粒都比较厉害,频率至少1333,绝对能给主控当缓存用。不过要注意单晶和双晶的,很多主控板不支持双晶颗粒

网友:
单面4颗粒的内存条都是16位内存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