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踢脚线电暖气如何防落灰?

楼主(2022-11-30):
去年买的,好像90元左右。加热后有点糊糊的味道,
有丝丝的声音。
这又放了快1年,内部落灰。加热肯定有糊味。先清理一下。
大家遇到这种是用什么清洁剂呢?

一米多长,加热也很快。

白光指示灯,可以息屏。

总开关。

顶部斜面。

里面一个钢球,仿侧翻。

这个鬼寒冰玄铁太薄了,并且很锋利,还没开拆控制板,手就被干个口子。

今年用完想清理一次后,明年就用保鲜膜包起来,这样不怕落灰了。用酒精清理吗?

网友:
看起来像是低功率热管?

我觉得用水+洗洁精就能洗,不过注意一是别把水溅到电路上去了,二是洗完了最好完全晾干或用吹风机吹干再用,按理说热管不导电,但以防万一...

网友A:
上面放烤盘,日常烤个火腿肠什么的,还挡灰

网友:
拿吸尘器吸吸?

网友:
拿水冲干净,晾干

网友:
烧几十分钟就好了

网友:
平常横着放

网友:
价格真不贵

网友:
烧烧就没有味道了!

网友:
这种散热片密集型的,可尝试使用毛刷、皮老虎、吸尘器之类的组合清洁。

网友:
可以用吹电脑的那种吹风机吹。。。+毛刷刷

网友:
这个东东多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放烤盘,日常烤个火腿肠什么的,还挡灰

机器上面有提示 禁止覆盖,不如加个拐弯风管?

网友:
我也撸了个不过不是这牌子 天热存放时我老婆盖了纸用胶带贴了下

网友:
用保鲜膜裹下,原包装应该有塑料袋,没留下来?

网友:
配个循环扇搞定。

网友B:
这种电暖气功率多大?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暖气功率多大?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有效果,不过就是废电而已。2000w左右

网友:
拖到室外,强力吹风机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很干净了,这种加热时就有气流经过,就像暖气片上方会有灰滞附着一样,在各处积聚灰尘,用水流冲洗或毛刷清除都可以,夏季停用期间应该像空调内机一样用罩子遮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