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两个ups进行简单对比:USAOK UPS-600VA & SANDAN

楼主(2022-11-30):
疫情期间被封在办公室,无聊透顶,于是拆解两个ups进行对比,打算将其中好点的一个留下自用。

主角一:USAOK牌,这个品牌从未听说过,正面一个开关,三个指示灯分别是绿、红、黄。开关是微动开关。

外壳为铁壳,长33cm。

背后铭文,ups-600va。

拆解是发现底部也有螺丝。

内部。

变压器,这个长宽高均比第二款大一点。

主控芯片,我没玩过单片机,对这个根本不懂。

这几个管子也不知道是啥管子,一共4个。

4个继电器。

如果想看更清楚的电路细节需要拆除很多的线,懒得拆了。

主角二:山特ups,我听说过这个牌子,家里的一个ups也是这个牌子,但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还是山寨的,因为外壳是个塑料的,给人以廉价感,实际上这个比前面呢个铁壳的还贵一些。

山特的这个背后有三个插座,前面的那个只有两个。

拆解外壳需要从底部拆卸几个螺丝。

蓄电池,负极已经腐蚀,生成了很多白色粉末(照片忘了拍),容量为7A,那个铁壳的蓄电池是12v7.2A。

这个的主板在外壳上,需要进一步拆卸几个螺丝才能看得更清楚,懒得继续拆了。
变压器忘记拍了,用卷尺量了一下,比前面那个USAOK牌的小了一圈。

下一步打算更换为USAOK牌的那一款,理由有四:1、外壳为铁壳,散热更好;二、变压器更大,用料足;三、箱体尺寸更大;四、电池容量更大。
大家说说,我这样选择对吗?

网友A:
山特(SANTAK)才是正宗,其他**都是山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山特(SANTAK)才是正宗,其他**都是山寨。

现在需要UPS的办公场合,一般是用笔记本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需要UPS的办公场合,一般是用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自带电池,不需要ups,我的电脑在工地上,工人们三天两头去扳开关或者是常常跳闸,没办法只能每台电脑都配一个ups。

网友C:
我也有两个单位淘汰下来的,可能是电池不行了吧,因为用不着逆变功能,所以都拆了当料板了。

网友:
第一个感觉变压器大一些,应该功率也大一些

网友:
正泰施耐德电器有限公司

网友:
UPS电池贵,板子几十一套就能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两个单位淘汰下来的,可能是电池不行了吧,因为用不着逆变功能,所以都拆了当料板了。 ...

家里有一个正宗山特SANTAK500VA的ups电源,也是电池不行了,然后就闲置了,但是我没拆件,随时可以买电池使用。

网友:
也算消磨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特(SANTAK)才是正宗,其他**都是山寨。

山特有深圳,珠海两家
哪家正宗还真无法辨别,但两家的UPS都用过,这也是买了才知道分两家,质量都很一般两台都瓦特了
换成了APC的,用了几年了,目前安好

网友:
ups现在基本用不上

网友:
看样子,2台ups年纪都不小了。

网友:
长知识了,SANDAN是山特伊顿。

网友:
现在好像不怎么随时停电了哦

网友:
感觉2个都不怎么好

网友:
你这个是三蛋

网友:
UPS值钱的就是内部电池。

网友:
停电时,两个哪个供电时间长,就留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