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联UNT413A_S905L3A_AI语音_默认打开ADB_完美线刷固件包【可救砖】

楼主(2022-11-30):
UNT413A_S905L3A_AI语音_默认打开ADB_完美线刷固件包【可救砖】_基于云南原机制作_端口5555

固件特点:

1、修改dns,三网通用;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无开机广告,无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原生9.0设置,有线蓝牙语音均正常,支持多遥控;
6、纯净优化,除必要系统软件无任何预装;
7、超稳定,运行速度快;

准备工作
1、 硬件:电视盒子、USB公对公刷机线一条、刷机用Win10或Win7电脑一台、显示器、质量过关的U盘一个(8G左右容量皆可);
2、 工具软件:USB Burning Tool 工具。(2.2版本及以上)

教程:刷机工具默认打双钩刷机。建议使用短接神器,免拆刷机也可以用复位键。

【拆机】 拆机做好线刷准备:拧下盒子固定螺丝,拆开盒子上盖板,找到两个焊点位置,线刷需要找个导电工具(镊子、剪刀啥的都可以)短接这两个焊点。

【免拆】顶住标记图片的复位键  或者  晶晨免拆短接神器。

1、在电脑上安装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固件烧录软件 → 打开软件 → 文件 → 导入盒子线刷包(UNT413A.img)→ 保持【擦除flash】和【擦除bootloader】两项勾上 → 点击【开始】→ 把USB线一端插上电脑另一端插上盒子 → 保持两个焊点短接 → 接上盒子电源线通电开机。 【有免拆晶晨短接神器则省略】

2、烧录软件正确识别盒子后,就会开始线刷包的烧录(这时就可以松开短接了),正常的话大约2-3分钟进度条到达100%即完成线刷。

3、点击停止烧录,断开USB线并关闭盒子电源。

刷机固件:

链接1:https://pan.baidu.com/s/1MDsbR7fBxLgX18teFFEUyg
提取码:nph3

链接2:https://wwt.lanzoux.com/b021zsq3g
提取码:g31g

网友(2023-02-07):
是什么桌面?

网友:
好帖子,他为什么图文说明,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大佬你好,最近入了413A机顶盒,找来找去你发布的“UNT413A_S905L3A__AI语音_默认打开ADB_完美线刷固件包【可救砖】_基于云南原机制作_端口5555”还是比较好用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比较困扰,就是待机唤醒后wifi会默认关闭需要手动开启,比较麻烦,直接断电就没问题。看大佬有空是否能够修复一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