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问防水水泥真能防水吗?

楼主(2022-11-30):
比如雨虹牌的堵漏王,能当密水的材料吗?比如浴室的地面铺满这个?

网友:
堵漏王是可以,室内用过这个,室外用好像不行不能日晒

网友:
直接买防水材料不比这个好?

网友:
防止水直接灌入,捏成特定形状起倒流作用

网友:
不能,堵漏王适合去堵一些孔洞之类的,铺浴室地面不合适。堵漏王说明书上说的可以粘贴地板砖之类的,但是现场工人没有这么干过。

网友:
能防水,但防水你不能指望这个。

网友:
堵漏王一般是堵空洞缝隙之类的地方,上面还要覆防水涂料的,整个地面铺满这个容易裂,裂了就不管用了,还是上防水涂料,成膜,有延展性,防水效果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
我买的喷的那种防水材料喷到厕所墙面上的

网友:
只要不裂开都能防水,什么材料都是,一裂开就算是天下第一防水材料水都可以流下去。

网友:
各种用途的防水材料现在都有,最好不要超范围使用,厂家都做过测试的,不再使用范围内的肯定有原因的

网友:
堵漏王使用的面积小,大面积的防水还是别用。

网友:
我跟楼顶维修的看过。。人家就用堵漏王干的。。很久都没问题。。但是好像有些操作方法很重要。。

网友:
能防水,但防水你不能指望这个

网友:
一个是开裂问题,一个是高度问题

网友A:
大面积施工不行,一条小裂缝全歇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面积施工不行,一条小裂缝全歇菜。

0.5平米会开裂吗

网友:
用德高防水真的好

网友B:
防水水泥是不是里面加了纤维材料的普通水泥?我用过,处理露台地砖缝的,能保一年,夏天太阳一晒,冬天再冻一下,又裂缝了。后来直接用聚氨酯刷一层,好多年没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水泥是不是里面加了纤维材料的普通水泥?我用过,处理露台地砖缝的,能保一年,夏天太阳一晒,冬天再冻 ...

如果是水泥+聚氨酯+水泥+聚氨酯,会不会抗裂更强?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用聚合物防水材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