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24v开关电源S-200-24

楼主(2022-12-01):
原贴《修花瓣灯》
之前花瓣灯驱动坏了个电容,用了一个星期又不太好用,时而亮,时而怎么开关都不亮。灯太重,拆下来一次不容易。索性买个24伏开关电源回来换了。
上次量好了灯空间高度,可以放下。
买之前,看店铺的宣传图片是贴出了每种型号的电路板。三十块钱不到,觉得该有的都有就买了个回来。
吹风机加热保修贴,拆开。

内部跟商家描述的差不多。

这个开关电源方案没用到光耦
换上正常使用,使用了一会,没怎么升温。可能天气冷吧。留的余量也大。原灯最多100瓦左右。
能用多久看运气了。

网友:
7500驱动,可以改可调电源了!

网友:
感觉还是有点空荡荡滴?

网友:
自激启动,改可调得另加辅助电源

网友:
变压器好小啊,功率也不大,铜也少

网友:
空档挺多的,用料一般

网友A:
去垃圾佬哪里去找找吧,也许能找到好货,价格还便宜,

网友:
老半桥结构200瓦应该有的就是主电容有缩水

网友:
花瓣灯的链接给错了?电源够用就行,灯的电流变化不大

网友:
楼主用什么相机拍的,很清楚啊,色彩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垃圾佬哪里去找找吧,也许能找到好货,价格还便宜,

北京那2020年冬季特殊时期开始时,再也找不到价格便宜好的电源,全是没输出,只有1个12伏2安外置功率管置换后修好。

网友:
维修思路不 错,直接替换省事儿

网友:
不懂,看上去还不错吧。

网友:
啥都不错,就是空载耗电太高,要5W白白浪费掉

网友:
7500的芯片,改可调啊

网友:
看着干净,漂亮

网友:
24V电源给白菜白光供电下好。

网友:
电源质量还行,该有的基本都有,7500改可调比494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