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一台显示器 冠捷 AOC I2490XH/BS 238LM00026

楼主(2022-12-01):
报废的一台显示器,故障表现为通电屏幕和指示灯都不亮,无任何反应

型号标签,18年产的

型号

型号

拆起来比较方便,拧下背部4颗固定螺丝

背面固定螺丝

背面固定螺丝

面板与后盖通过卡扣固定,直接沿屏幕边沿撬开

撬开面板卡扣

撬开面板卡扣

轻松打开后盖,主板与电源上边还有个保护罩

电源正面

电源背面

电源通电测量输出电压为15V

接口处标示为19V,估计是坏了

驱动板正面

驱动板背面,没有元器件很干净

稍微测量下驱动板,发现有短路情况

咱也不去猜了,直接上电1V 1A烧机

发现一处异常

就是这颗发热,把它拆下来

测量还是有短路

再烧

又发现一地方发热

一并拆下来

再量应该不短路了

两颗元件的位置

来个特写,分别是J6BY、JWA5 344G

不清楚用途,搞硬件的朋友给我说是DC-DC降压芯片,无意中某宝搜了下,还真有卖关键还成对卖,巧了不是

立马下单两对,到手发现J6B袋子里丝印为IAGMG,不过功能应该一样的

已经焊接上去

通电测试,指示灯亮

接上显示屏幕不亮,倒是意料之中,毕竟电源有问题现在接的可调电源测试背光线没接

手电照一下,看到有显示就放心了,驱动板工作正常已经修好

乌龙事件来了,本来到这里以为结束来电源不准备修淘一块花不了多少钱,然后网上搜了下这个电源其实就是15V输出,可为什么标个19V整大无语
装机试了下确实能用[END]

网友:
这难道是通病?别人也都坏在同一个地方?

网友:
短路上电不过载吗?

网友:
楼主这么做,不利于GDP的提升啊!

网友:
楼主的装备真全

网友:
干专业的事还得有专业的工具啊!

网友:
向上仰视中

网友:
热成像都上了,感觉有热成像,好多维修都简单了,都不用分析电路了,直接换

网友:
赚了,2.18赚了个显示器。烧鸡大法确实好用

网友:
专业级别,高手在民间。

网友:
能定位故障,后面就好办了。

网友:
主板密密麻麻的没有浪费一点空间,赞!

网友:
24寸显示器,赚了,一般是维修直接换驱动板了,这样烧鸡热热成像的折腾

网友:
热成像是最大的资本,图文并茂,分享到位,点赞。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都是成对坏

网友:
搞得我也羡慕热成像了.

网友:
装备真全,技术手艺了得

网友:
单位买了个福禄克热成像,下次再修东西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懂理论,有工具,动手能力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