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22年第40贴:米家S300剃须刀不充电,拆了再说,竟然修好了~

楼主(2022-12-01):
今天发第四十贴,从10月19日重回之家,计划今年年底前发50贴,今天第43天,发第40贴,完成计划的80%!
前几天小米剃须刀坏了,开始说一下它的故事~
以前用的飞利浦双头的,用了十几年,也都好好地,去年老婆说快过生日了,买身衣服去,我想想说,给我买个剃须刀吧!老婆说买飞利浦的吗?我说现在经济不景气,支持国货,买个小米的三头就行,小米商城99元,领了10元卷,89元愉快的买上了,用着还行吧!说实话,和飞利浦有差距,有很大提升空间~
买回来时送了一根短短的TYPE-C线,没有充电头,就找了一个1A的头子充电用,前几天没电了,一时间没找到头子和线,就用老婆华为的充电头充了一下,然后就白色指示灯闪,一直也没冲进去电,估计让66W的充电器一瞬间,干废了~
故障状态是白色指示灯闪烁,不充电。电流在0-10mA跳动。

然后就有今天这贴了,工作之余,找了找网上的拆机视频,慢慢拆了,研究研究,想着修不好了就继续用老飞利浦~

就这样,黑色的,又黑又粗又大

三头

底下身份信息,可以水洗。通过小空空敲开

实际是用双面胶粘的,感觉如果加热可能会很好拆。去掉底盖,露出两颗螺丝!

然后还要翘出来开关按钮,贴点纸胶带,垫一垫

翘出来了,略微有些小小损伤

再从地下使劲捅,就可以出来了

全家福

因为防水,内部是整体的透明塑料壳,可以看见电机,电池、电路板板

这面是电路板板

卸了四颗螺丝,透明罩可以去掉

露出电机和电池

测量电池电压有些低

电机挡着取不出来电路板,要拆电机,就要拆头部齿轮等

一层一层,至此才看到电机固定螺丝

取出电机

可以完全看到电路板了

下面是充电尾插板

取出电路板,看一看,有没有明显的问题

这块黑色的海绵孔孔里是指示灯

去掉海绵

主芯片

5056,不是4056

经过各种测试,5V供电经过供电板到主板有4.8V供电,5056输出端只有4V多一点点,供电电流在10mA和0之间闪烁。没办法,只有接着往下分析

就分析到了供电板,为什么是4.8V,有保护吗?有个保险,有二极管,难道二极管坏了

一步一步,测到F1保险丝,发现异常

保险丝竟然接近84欧姆

没有这样的贴片保险丝,只有焊根细铜丝短路了

短路后供电电流恢复正常,充了一阵,没啥问题,拍照是电流逐步降到410mA

装回去,底盖还是有些损伤,所以建议以后要拆机的兄弟用加热法拆

时候分析这次意外,完全是自己造成的,用大电流的充电头,导致自恢复保险丧失恢复功能。然后充不进去电。
以后还是老老实实用500mA-1A的头子充电吧~

自己折腾坏的自己修!然后耗费了2天的业余时间!

楼主:
一楼拆修,二楼换电池的话题
这个剃须刀用的14500的电池,容量还是偏小,要是用18650就好了,手里有大把的,比划了一下1865了可能有些粗,还长

手里的17670了粗细差不多,把底下红圈处隔挡的区域去电,感觉有可能可以装下,有没有兄弟改大电池成功的案例,借鉴借鉴~~

网友A:
充一次电能用好多次  按照电池循环次数 没必要加大容量吧

网友:
这种看不出明显损坏的建议直接找保修,大概率能换新

网友:
这设计不合理啊,按理只要是TYPE-C的,应该要有检测和保护电路,居然这么容易就烧了

网友:
算90元,工作两天,每天45元,一个月不休息,差不多是1350元,这个工资不高吧?不过,应该够最低工资标准了

网友:
外观太磕碜了

网友:
是不是充电头电压太高了?按说他这个有限流,5v不该烧坏保险啊。

网友:
剃须刀还是飞利浦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一次电能用好多次  按照电池循环次数 没必要加大容量吧

充一次电能用2个月左右,换个大一些的估计可以用半年,省事啊~

网友:
太高产了,自叹不如

网友:
高清大图,讲解有条理,前后排列得当,点赞,学习了

网友:
米家的剃须刀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电子用料还可以,不知道能不能干过飞利浦,第一个三节5号电池的菲利普刮胡刀用了17年,因为电池触点锈断,退役了。。。。。。。。。。。。。。

网友:
同样的情况遇到3次了,我和我老丈人的小米s300剃须刀都是无法充电,所以应该是设计缺陷。好在京东给退货了。

网友:
做工不错,剃须刀技术在刀头上,电路板谁都会造

网友:
我去年花了两百多元买的飞利浦S3203剃须刀还算满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楼拆修,二楼换电池的话题
这个剃须刀用的14500的电池,容量还是偏小,要是用18650就好了,手里有大把的 ...

我的另一个品牌的改了18650
不好改,空间小

网友:
小米家的东西,质量真的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