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准备入手128G或者256G 太写保护的IS903 品牌优盘,读写直线的

楼主(2022-12-01):
准备入手128G或者256G 太写保护的IS903 品牌优盘,读写直线的,请广大坛友推荐,

看了论坛广告,128G 58元 态度一般 估计是翻新货,不敢下手。懂行的请推荐下,坏块0的SLC闪存芯片的有吗

楼主:
几年前再 论坛商家 科技领航者 购买64G镁光正片,其实黑片,64GSLC 结果坏了啊 ,178个坏块。坏的比列有点高
修改  1178个坏块,不是178个,问了卖家,要量产工具,给了个不行。然后拍了100块的MLC 128G,收工了。

当然跟卖家说:询问了技术支持,修复好了今天继续使用,

网友:
无奈家放心买

网友:
无奈家的货还是可以的

网友:
没必要买is903的

网友:
买mlc的就行,管他什么牌子的,买正片mlc,一般用不坏

网友:
slcU盘价格很多人接受不了,如果上,要么对slc有真爱,要么存的数据真的很重要,需要长时间断电存储

楼主:
发个连接 谢谢

楼主:
正片拆机的也可以吧,坏块数比列再2%以内最好

网友:
笑着无奈
论坛搜索这个ID,然后去查看他的主题,就看到了。

网友:
论坛里有一个商家在卖了。之前在这家买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5&_u=1u89nfe3cd

网友A:
要求高的话,找无奈了。

网友:
不用纠结SLC、MLC、TLC的,只要不是QLC还是挺稳的,自D的用拆机片一般也能扛得住,no zuo no die

网友:
坦率地说,LZ的要求、众人的建议,
都有不太精准的地方,我担心你们
会后悔。

一、品牌盘,就不要再纠结903、
写保护,不太好找。至于SLC、0
坏块, 2%啥的,想多了,没有。
有我也说没有,断了念想。

二、无奈盘主打3267AE写保护、
拆机颗粒。但无售后,钱货两清、
一拍两散那种。也就是说,
强迫症、纠结症的同学不适合,
很容易争议生闲气。适合自己
动手强、佛系买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求高的话,找无奈了。

千万别。

LZ这情况不合适。
无奈盘是钱货两清、一拍两散那种。
也就是说,强迫症、纠结症的同学
免了,很容易争议生闲气。适合
自己动手强、佛系买家。

网友:
有工具自己组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

LZ这情况不合适。

我用了无奈的U盘,虽是拆机颗粒,但架不住是MLC,个人使用还是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无奈的U盘,虽是拆机颗粒,但架不住是MLC,个人使用还是稳的。

这个我知道,因为无奈2246、3267、3268、3260盘我有几十个。
但LZ对坏块有执念,不推荐了。

网友:
我有两块从9新lexar P10拆出来的BGA100 SLC颗粒,一共64G,我又实在不想用到优盘上,浪费,做固态又太小起不到作用。原厂是一定有坏块的,只不过在原厂RDT表里屏蔽了,你想要原厂0坏块,你把地球上你能卖得到的盘都买下来自己拆了一颗一颗测试有可能找得到几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