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SM2246EN 16贴合并ce 1TB eMLC SSD制作过程

楼主(2022-12-01):
3月贴的,是一个朋友找我做的,一直忘了发帖。前几天看到有不少人讨论缩ce的问题所以还是发出来看看。

制作用的是P3700拆的16片29F64B08NCMFP(4ce)和某不知名16贴2246en主控板。

首先我们思考一下主控板会怎么设计。板子可以4贴8ce,8贴4ce或者16贴2ce。所以实际上,后面的焊盘位置ce引脚也会连接到前面焊盘的后部ce上,比如正面第8贴的两个ce会和第2贴的两边最后一个ce(ce3)引脚相连。如果不屏蔽强行贴的话,就会造成4个ce都连在一起无法识别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屏蔽掉不使用的焊点。如图所示,理论上ce1-ce3都需要屏蔽,但因为贴的都是4ce盘,每边只有2个ce(在主控板上合并成1个),所以这里只需要屏蔽每一边的ce1,保留ce0. ce2和ce3颗粒那里打阻值为无穷大,在颗粒内部没有连接到任何东西,所以不会造成问题。

下面改颗粒。之前找到坛友的图是这样的。

实际上,两边只需要把vsp引脚拉低就可以打开缩ce功能,所以线可以缩短一些。另外右边中间那条线实际测试也不需要。实际情况如下图所示。跳线全部采用无氧银线。

然后开始贴。我选择先贴4个,然后再贴8个。贴完测试。然后剩下8个焊盘由于本身只有2个ce,不需要屏蔽,所以选择在主板上先固定好跳线,然后再贴。毕竟这种复杂的贴法对成功率要求还是很高的,万一没贴好,出个pretest fail 30而且没有具体信息,那就很难判断出哪一贴有问题了。

总体来说挺顺利的,没有返工。

接下来就到开卡环节了。缩ce的参数在2246en的工具里是没有的要自己加。当然这一步肯定是在先贴了一个颗粒的时候就进行的。改参数折腾了一段时间,最后想到有另一个类似缩ce的颗粒29F02T08SCMFP, 作为参考修改成功。可能叠die以后有些备用块就没法用了吧。

A22=Intel,512Gbit(16KP),PF29F64B08NCMFPX2(Strong:8)
Intel,512Gbit(16KP),PF29F64B08NCMFPX2(Strong:8)=89,A4,E5,3C,A5,0C,2,08,10,0,1996,2048,4,1,8,512,2,16,1216,3,36,8F,27,30,2,0F,7,0,0,1,1,52,51,0,0,0,1,1,0,8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1,0,〗,,

开卡成功,看着所有ce填满就非常舒服。

RDT和高温测试略过。放一个跑圈图吧。实际上我觉得跑圈意义不太大,能跑过也不代表可以稳定,以后仍然可能会有在损坏边缘的块无法读写导致故障。要保证盘稳定,还得看RDT之类专用测试方法。

实际上urwtest连pattern都不能指定,自然也就不好做干扰测试。个人之前和rufus作者联系过,加入了各种pattern来适应mlc和tlc干扰测试需求。要测试u盘的话可以选择那个软件。

性能方面,跑满主控是没什么问题的。

完。顺便一提,这块盘到目前仍然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
老哥手工相当不错!!!
以前自己焊4贴都要反反复复好几遍,不是认不到就是把旁边焊好的又吹歪了,直接放弃了,现在手残到最多双贴

网友:
P3700坏了拆颗粒?

网友:
只能说牛批

网友:
给你点个赞

网友:
实际上2246EN到现在的可玩性还都是挺高的,L06B的02T缩CE,
没有公布的还有那个外挂SPI开闪迪带锁,2246EN开2D TLC,开128DIE,都还没有公布

网友:
NCMFP贴1T,电流超级大,跑RDT是电流能到0.9A左右

网友:
我也有一个坏p3700拆 颗粒,但是不会缩ce  。楼主能讲解清楚一点吗?

网友:
楼主真是个高手,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这样的我都不敢下手弄。

网友:
楼主手工好,又有理论深度,佩服

网友:
不孬,楼主威武

网友:
楼主手艺太好了。

网友:
这手工十分佩服

网友:
流弊流弊流弊,楼主威武,非你莫属!!!

网友:
这手艺看着十分牛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