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又拆出少见的尼吉康PM系列电容,尼吉康的品质是日系中最差?

楼主(2022-12-01):
拆出几个少见的PM系列电容,尼吉康的。大部分都HD什么的H系列的多。发现PM个头不小,为什么体积这么大?查不到寿命资料。

还有下面这个大的GU系列,查阅资料GU系列105度,寿命3000H。计算的话应该是65度下48000小时。

此外看到很多人都说尼吉康的寿命是日系电容中最短的,价格也是最便宜的,大家觉得那?

我经验是:电解电容领域红宝石和松下从来没见过怀孕,日化系列无论电脑主板,打印机电源板都见过怀孕还不少(可能用的多吧)。三洋和尼吉康主板上见过怀孕。

大家都来谈谈自己的经验。

楼主:
与日化同规格对比

网友:
我是来看大家的想法滴

网友:
都是价格惹的祸

网友:
我觉得日系电容里红宝石最好,松下次之。

网友:
我看高端音箱的分频器电容的用的是欧系的电容比较多,我以前有台飞利浦功放用的主滤波电容也是飞利浦品牌的。

网友:
同一个牌子也有分系列的,,,要看参数差不多的来比较,,要不然用发那科里面的电解跟你的红宝石比一下,,完胜普通见到的红宝石,,松下等

网友A:
我开实体店维修的,家电,,工控都修,08年到现在,,,手上有台式电桥

网友:
价格决定品质,绝对实力就哪几家不分伯仲吧

网友:
曾经拆过一台xbox 360,主板上cpu供电部分的松下16v 1500uf和红宝石6.3v 2700uf大部分头部都爆开,都是105度的电容

网友:
不好说,概率问题

网友:
我是小白,我爱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非长寿命型号容易坏也是正常的吧

网友:
没了解过,进来看看长长知识

网友:
看上去还是很养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开实体店维修的,家电,,工控都修,08年到现在,,,手上有台式电桥

同系列档次的情况下,你见的尼吉康和日化等这些哪些故障率高?

网友:
不会吧?我维修电器,你吃糠各种耐压和容量的,都买了不少,用着挺好的。

网友:
可能是概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