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现在是不是买不到慧荣+MLC的U盘了

楼主(2022-12-01):
前两年还能看到雷克沙大S+慧荣3.0方案,64G也才40元,现在清一色TLC方案。个人DIY用的拆机颗粒也无法保证,有没有实惠一些的慧荣mlc品牌u盘推荐呢

网友:
楼下朋友补充

网友:
钞能力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想要体积小,又想要速度快,还想要寿命长?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A:
论坛里有好几个高手,找他们定制呗,我记得前几天还在卖mlc的u盘。你找找,范老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好几个高手,找他们定制呗,我记得前几天还在卖mlc的u盘。你找找,范老大的 ...

都是拆机颗粒

网友:
论坛里有好几个高手自己做的

网友:
U盘实际使用量写不爆TLC的,只要不是QLC的,一般情况下一盘传1代还是可能的,纠结这个那个的干啥?

网友B:
还没梦醒吗现在市面上做U盘的还会有全新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没梦醒吗现在市面上做U盘的还会有全新片?

说的好。我再补充一点:

就算是不拆机的新大S颗粒、镁光颗粒
体质能好到哪去?U盘用的,边角料
了。

而反之,SSD的拆机颗粒,说不定
寿命速度比上面的强。

实在有情怀,找雷克沙C20M旧货,
可能也极少了。

至于又要质量高MLC还要实惠,那只能
说,想多了。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坛里不到处都有,mlc又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好。我再补充一点:

就算是不拆机的新大S颗粒、镁光颗粒

1体质不重要,我就是想买个新出厂的mlc,不在意白片
2 说不定 是你以为的说不定,你有证据哪些diy的拆机颗粒就一定比全新白片寿命强?
3雷克沙c20i闲鱼多的是
4以前40块一大把mlc怎么说,我看你是老糊涂了

网友D:
优盘会用全新颗粒,包括大牌。打死我都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梦醒吗现在市面上做U盘的还会有全新片?

固态也没法保证它的颗粒就是全新的吧…除非去官方店铺买个带保修的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1体质不重要,我就是想买个新出厂的mlc,不在意白片
2 说不定 是你以为的说不定,你有证据哪些diy的拆机 ...

既然要推荐,就实话实说、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一弃了之,
犯不上用“老糊涂”这种词吧?

一、总不能明知体质不行、还要推荐?既然LZ不在意,那随便了。

二、首先,企业级SSD还真有用好MLC颗粒的。其次,有过这样的例子:全新
雷克沙盘镁光MLC颗粒,体质不行换板量产虽通过、但跑圈红道,无法正常用,
还不如拆机颗粒表现好。这种事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OVER。谁也没有
专业设备严格大规模测试较真不是?

三、请看清楚,说的是C20M,不是C20I。
闲鱼二手就算了,要的是未拆封的、未用过的旧存货。C20I卖家不保证一定是MLC。
再者,全新C20I的价格,谈不上实惠。

四、请看清楚,说了“高质量”MLC。
以前40块是一大把mlc,雷克沙S37我也买了,但多是大S的MLC,这种颗粒谈不上
“高质量”吧,镁光刷下来的次等品,权当玩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要推荐,就实话实说、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一弃了之,
犯不上用“老糊涂”这种词吧?

本来就是这样的。大厂的flash早就被一线OEM厂商定购了。偶尔有少量正片流出,那也是oem厂商撤单或转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盘会用全新颗粒,包括大牌。打死我都不信

我要是举例出来U盘闪迪正片你愿意被打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要推荐,就实话实说、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一弃了之,
犯不上用“老糊涂”这种词吧?

1我提问是想有知道推荐几款慧荣+mlc而不是听你侃侃而谈你的观点,时间宝贵
2企业级ssd关我U盘什么事?我明确不要拆机颗粒,也不要凭你的感觉断定拆机颗粒个个good
3你要是舍得上闲鱼一趟就能发现库存C20i,两者用料相同区别一个mciro一个苹果口
4我再次重申我不介意大S,你也不要用你的雷克沙否定所有mlc优盘,20年台电锋芒pro是不是闪迪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要推荐,就实话实说、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一弃了之,
犯不上用“老糊涂”这种词吧?

如果你确实不知道有慧荣3267/68/71/80+mlc的优盘你可以绕过去而不是让我接受拆机颗粒,你又不卖U盘隔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