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大佬们一个问题,胜利的全自动表,发现它电压档输入阻抗只有0.8m

楼主(2022-12-01):
买了一块胜利的全自动表,发现它电压档输入阻抗只有0.8m,它说明书里说输入阻抗是10m,大佬们说这正常吗?但我测交直流电压它也正常,在什么情况下这个低阻抗才会影响测量结果呢?

网友A:
这类智能万用表,主芯片通过三路、各几百k电阻并联到表笔输入端实现交流电压、直流电压、电阻自动检测,输入阻抗就自然低了

网友B:
低电压0.8M当电压升高时电路不会切换吗?

网友C:
用兆欧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电压0.8M当电压升高时电路不会切换吗?

不会。当按键按到二极管或者电容档时才通过固体继电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智能万用表,主芯片通过三路、各几百k电阻并联到表笔输入端实现交流电压、直流电压、电阻自动检测,输 ...

你这么一说,那阻抗低就对了。但我另一个笔式的自动表,在电压档时阻抗是10m左右,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电压0.8M当电压升高时电路不会切换吗?

没试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兆欧表测试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这种电器(称为电器吧)的电阻不应该直接用表测量吧,就像我们不能直接测量节能灯电阻一样,即使测出来值也是不准确的

网友D:
电压表的电阻超过10K就不是低阻表了,现在的电子式根本就没有低阻表

网友E:
看起来前面都没有回答楼主的问题,既什么情况下影响精度,你可以把这简单的理解为分压。通常三位半标称直流精度0.5%,以这个为限,对于0.8MΩ的表则待测电压源内阻不能高于4kΩ,否则系统误差就超0.5%了。交流还要考虑电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前面都没有回答楼主的问题,既什么情况下影响精度,你可以把这简单的理解为分压。通常三位半标称直流 ...

大佬,你说的太对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表的电阻超过10K就不是低阻表了,现在的电子式根本就没有低阻表

谢谢指教,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