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抽屉如果斜过来,是不是很难做?

楼主(2022-12-01):
这种看着斜,其实是正的,和正常一样,两边导轨一样长。

如果是五角柜做抽屉

这样不难吧?

不追求全拉出,导轨还是对称的,40公分即可。

为何都不愿意做。。。

网友:
是个木工都会做的 毫无难度

网友:
逼死强迫症啊

网友A:
可以做,但是感觉拉出来后,两个尖角很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但是感觉拉出来后,两个尖角很不安全

嗯嗯,反对有效。这确实是个问题。我连柜子的直角都尽量避免或者做弧度,这个锐角疏忽了
ps,好像也可以。图一这种,看着尖锐,其实抽屉面板是宽于内侧的。碰到的危害性应该和正拉抽屉一样。

网友B:
拉出抽屉的时候,
必须左右同时拉出(受力均匀)、
如果只拉一侧
轨道坏的快得很!!!!

网友C:
有这想法的就不是很正常,同样没的完全利用所有的空间,这样还是留下两个大三角,还不如规规矩矩地做出两个横平竖直的抽屉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反对有效。这确实是个问题。我连柜子的直角都尽量避免或者做弧度,这个锐角疏忽了 ...

抽屉做成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想法的就不是很正常,同样没的完全利用所有的空间,这样还是留下两个大三角,还不如规规矩矩地做出两个 ...

图一确实变态。我是图二。

网友D:
你这样做是吃饱撑着,旁边两边三角空间也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做是吃饱撑着,旁边两边三角空间也浪费了。

这个是正解

网友:
让人大开眼界的做法

网友:
看着很好,其实还是浪费了左右两边的三角形区域空间,利用率不高

网友:
这个空间很难完全利用,还是方便好用为主

网友:
转角位置不管咋设计,都会有弊端,如果方便,必然有浪费,想不浪费,肯定会不方便。看个人取舍。

网友:
一般弄成转的也可以,感觉比这种好

网友:
抽屉做成这样,还是浪费了里面的空间,不如一边抽屉一边柜子。一个柜门,里面是两个柜子的空间。

网友:
斜装滑轨,精度不好掌控。浪费侧板和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出抽屉的时候,
必须左右同时拉出(受力均匀)、
如果只拉一侧

无论图一图二,轨道其实都是对称的,不存在只拉一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做是吃饱撑着,旁边两边三角空间也浪费了。

您这个图二,和我楼贴第一张不是一样的吗,两边三角空间也浪费的

转蓝不错,但是五金件贵啊。

其实我如果遇到这种L型交界,宁可里边放L型搁板,然后门做成两折。就是你第一张的简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