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智能吸顶灯,哪些部分是智商税

楼主(2022-12-01):
最早好像是yeelight吧,智能肯定有用,要不然现在是个灯厂都出智能了。

调色温,高显色,我觉得也物有所值。

双面发光,我觉得也不错。即边框附近少量led朝上贴,光晕和天花板过渡比较自然。

氛围光啥的,我不是杀马特,毫无需要。

其他还有坑吗?

我的意思,不就led灯带盘几圈,加个亚克力壳子和智能、驱动模块吗,咋yeelight等头部品牌上千,山寨的几十就能买。

小米就是yeelight的,也贵。你们头部为了利润,不得护城河吗?两家自己弄就完了,一个oem硬件,一个玩儿生态链。

为何米家允许那么多第三方驱动模块接入?大品牌和他合作,互利互惠好理解。山寨的也可以接入,这不自坟挖墓吗。
山寨的驱动模块,接个稍微好点儿的led,弹簧片diy个凌动开关,它不香吗?差异在哪儿?

差异肯定有,否则不符合市场规律啊。那雷士、欧普这些传统灯厂,灯应该不差的,加个智能模块,价格才yeelight,小米的一半。【修正,ra95高显色的,价格就上去了,我一开始看到的是雷士欧普佛山的ra80】

然后松下飞利浦啥的,其实也是找他们代工的,有的却比头部还贵。差异又在哪儿?

求内幕。

【ps】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规律在吸顶灯还是适用的,我不是推翻这个前提。几块十几块钱的,只能照个亮。

从左到右分别799, 299,  79的价格。你可以想象7.9的会咋样。

299除了色温低了些,其他都挺好。大致就是雷士,欧普这一档次。

难道799的智能水平高出299一大截?怎么可能。

您要说品牌溢价吧,也不至于。好像吸顶灯并不如其他消费电子产品竞争激烈,恰饭评测都很少。

谁能说是这500差价,好在哪儿了?
【第二次ps】

首先修正,价格斩半的欧普/雷士,一是1111搞活动,二,显色指数才80;一旦要求RA95就翻倍,基本持平了。

朋友开珠宝店,说一盏射灯就上千了,我当时心里还嘀咕,现在看她可能真没吹牛。。。

我不知道显色指数的技术含量,只是要求接近太阳光光谱?

求科普。

网友:
啊,我都是买的十几块的,几块的吸顶灯,质量肯定不如您提到的几百上千的,但和几十块的质量是一样一样的,都是薄薄的塑料壳

网友A:
其实我花钱就是为了买那么个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花钱就是为了买那么个壳子

然后换led灯条吗,有什么讲究?如何挑选?或者干脆给个靠谱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换led灯条吗,有什么讲究?如何挑选?或者干脆给个靠谱链接?

没靠谱的,买的最靠谱的是五年前买的,三块钱一个,买了五个,30公分的小吸顶灯,那个壳很结实,再后来买的就都是层纸皮似的了。就是个样子活了。包括去年买的比较贵的也是纸片厚度,不靠谱。感觉最好的还是我家泰山收废品收来的人家五金店里面积压的节能灯吸顶灯,那个漂亮又结实,但都让我家泰山当废塑料交给站里面了

网友B:
淘宝吊顶灯,我就买那种9.9元一套的,主要是灯罩要够大,要27CM以上,灯芯倒无所谓,灯芯还是下面这种好用,也就是几块钱,买个十个,也就是几十块,坏了就换,用个十年没有问题。这种灯芯,就算灯罩烂了不盖上,一样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吊顶灯,我就买那种9.9元一套的,主要是灯罩要够大,要27CM以上,灯芯倒无所谓,灯芯还是下面这种好用 ...

这种结合几乎白送的价格看还是可以。

但毛病也很多,一,亮度基本靠蓝光,我推测的;二,也许有频闪;三。虚标功率,虚标亮度;四,容易坏;五,即使不坏,光衰也很快。

网友:
这次法拍房装灯,我把以前6.9元,7.9元买的整套吊顶灯照样用上。

网友:
关键是看价格

网友:
淘宝吊顶灯,x元一套的主要是灯罩要够大,方便后期更换不同大小灯板,主要是要灯罩。 换上有人实测RA95高显色以上的灯板加上无闪频控制器1x元26w 8.x元13w降功率 搞定。问题解决了。
26w x+1x  30元以下
52w x+1x+1x  50元以下

网友:
双灯分布26w  比单灯52w 亮。 不行就四灯13W四宫格分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结合几乎白送的价格看还是可以。

但毛病也很多,一,亮度基本靠蓝光,我推测的;二,也许有频闪;三 ...

     灯芯可以随便换的,功率虚标是肯定的,24瓦能得18瓦就行了,一个灯芯你嫌不够大就放两个,也就是夹个线头就解决了。坏也不怕,你有十几个备用着,还怕坏了没有灯圈换?光衰也不怕的,有十几个备着,用个5年十年没有问题,全部才几十块钱灯芯能用十年你还嫌不够吗。对于一点电路知识不懂的人,灯烧了换个灯芯简直是要命的事情,对于我们只是换个夹头而已。这些灯芯技术含量很低的,只是铝合金电路板焊接一堆LDE芯而已。

网友C:
楼主这个测试显色性软件是什么,手机上安装的?

网友:
确实,有些品牌产品价格贵得惊人,难道真有比别人十倍的质量。我国贫民白性还是占绝大多数,价格优势才是王牌

网友D:
感觉显色系数比较重要 楼主的软件是专业的还是手机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测试显色性软件是什么,手机上安装的?

不不不,是专门的色谱仪。

我没有。这个是好不容易找到的评测,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显色系数比较重要 楼主的软件是专业的还是手机可用

专门的色谱仪。我没有。这个是好不容易找到的评测,供参考。

显色指数4500K最容易做好,799这款,高色温下显色指数还略超299,也许是贵的理由之一。

但是我不理解,79的蓝光那么凸出,显色指数却高的惊人。不知道是他仪器问题还是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芯可以随便换的,功率虚标是肯定的,24瓦能得18瓦就行了,一个灯芯你嫌不够大就放两个,也就是夹 ...

那蓝光和频闪呢?

虽然我也感觉这两个有炒作焦虑的成分,但光谱接近太阳光,总归舒服些,毕竟人眼是自然光下进化来的。

网友:
灯光问题也不难解决的,大家买的吊顶灯只是个地盘和灯罩而已,灯芯都可以选的,你可以买贵的品牌灯芯。就像你买了品牌净水器,最后换了杂牌滤芯,最后也不和别人一样吗。

网友:
    吊顶灯,也就是3样东西组成,铁皮底盘,和灯罩,灯芯。名牌灯芯用坏后,一般都是用其他牌子普通灯芯代替的,就为这个花多几百上千块不值得。那些破产倒闭酒店,大把拆下的吊顶灯处理,也都是当垃圾卖的。我这些杂牌吊顶灯用个十年,最多就是灯罩破了,不要灯罩用底盘一样可以使用的。其实重新换个便宜的新吊顶灯也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