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套 电池通用的 电锤、手钻、鼓风机、角磨

楼主(2022-12-01):
想买套 电池通用的 电锤、手钻、鼓风机、角磨  因为不是总用 所以想买套电池通用的  配2块电池就行了。价格要便宜一些的,牧田 德伟就算了。请大家推荐下。

网友:
国产公模的不就行了

网友:
大有吧,产品线比较丰富,单机头价格相对合理。

网友:
大有你值得拥有

网友:
因为我用大有 所以我推荐大有 等活动还是很划算的

网友:
威克士,你值得拥有

网友:
大有 威克士 东成这些阿。

网友:
要便宜那就大艺款 配俩8.0电池也就500左右

网友:
国内基本都通用的吧

网友:
你这4个工具3个大功率,俩电池肯定不够,建议搞俩8A的一个5A的

网友:
想质量好点,目前国内就大有和威克士平台。下来也可以东成也差不多。想便宜就选牧田款或大艺款20V电池的工具,特别是牧田款的,基本所有公模都做。

网友:
要便宜就牧田接口或者大艺接口的公模产品,容易配齐

网友:
我的是大有的,我觉得还行。关键电池很耐用

网友:
如果不是工地干活必须要用电池的,电钻和吹风机用电池就可以了。
电池时间储藏时间过长后,大功率真不给力。

网友:
买鹰视安的啊,买无刷电锤还送无刷电钻、无刷电扳手、无刷角磨机,差不多一站配齐了,顶多再花几十元拼多多买个牧田款电池接口的鼓风机就行了。

网友:
牧田款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牧田款和大艺款都可以
只要你会组电池,其他的都不算事。

网友:
大有和大艺都行,价格实惠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