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西门子的驱动U盘 SM3268量产失败求助 Format Fail

楼主(2022-12-01):
有个西门子的驱动U盘,想量产成能使用的普通U盘,失败了,求大伙看看,还有救吗 ?谢谢。尝试过选工厂模式也没用,量产工具可以认到,不显示容量,Windows下无法识别。

网友A:
BiCS3的颗粒,要选Download ISP,自动就行,格式化不过的话就不要选,量产好手动格式化

网友(2023-01-17):
跟我之前那个u盘一样的报错失败,后来用SMI MPTool REPACK恢复的!

网友:
能手动格式化就行

网友:
记得慧荣的量产过光驱以后要先erase all 要不量产不通过的
不知道这个祖传的技能新的主控有没有继承 还是违背了祖宗的决定

网友(2025-01-17):
引用 网友A:
BiCS3的颗粒,要选Download ISP,自动就行,格式化不过的话就不要选,量产好手动格式化 ...

大佬知道怎么制作驱动U盘吗???

网友:
大佬们知道怎么制作驱动U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