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个SM2246EN+三星UFS颗粒怎么量产 怎么设置量产都不过 Chk PreTest Fail

楼主(2022-12-01):
2246EN主控 三星UFS颗粒
颗粒ID也能正常识别  怎么设置量产都不过
2246EN是不是和58XT一样需要专用量产工具

网友A:
这个方案的二手盘,颗粒虚焊的几率是很大的(ufs焊盘太小了),一般我拿到这种的盘,第一步就是重植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的二手盘,颗粒虚焊的几率是很大的(ufs焊盘太小了),一般我拿到这种的盘,第一步就是重植闪存。 ...

看ID识别的挺全,抽空重新植球试试!

网友B:
1,容量不要设置默认值
2,DRAM的频率是不是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容量不要设置默认值
2,DRAM的频率是不是小了

几个选项都试了,不行!

网友:
256G的固态DRAM不应该是128M吗?在这看你的报错好像是开卡容量不足,试试指定容量能行不?

网友:
楼主解决了么》?????? 有一样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