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苹果电脑的固态硬盘SSD可以用在其他组装机器上吗?

楼主(2022-12-01):
看到拆卸下来的SSD,仔细观察后,你会发现苹果电脑SSD采用的接口是定制的,并不是业内统一常见的接口(比如M.2接口)。如下图,可以清晰的看到,苹果电脑SSD接口是12+16pin定制接口。
用认真的态度与专业的情怀倾注于存储,欢迎关注我,与我交流哦!
直接给出答复:不可以!
看了前面几个回答,真的是无知者无畏!目前苹果电脑上的SSD都是直接焊死在电路板上,在2015款之前,SSD是可以拆卸的。如下图是,Early 2015 Retina MacBook Pro拆解图。

所以说,由于接口的不同,从苹果电脑上拆卸下来的SSD肯定不能用在组装机上
如果不想浪费从苹果电脑上拆卸下来的SSD并且你这块SSD容量不要太小(比如只有128GB),你可以选择挂在二手市场。因为由于很多朋友在买了旧款Macbook后,可能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SSD容量不够用,这时就会有升级SSD的需求。或者某些同学的Macbook中的SSD有损坏的,也会有更新SSD的需求。挂在二手市场,可以赚点零花钱。

用二手市场赚来的钱,可以买块一块不错的SSD,用于组装游戏电脑。鉴于游戏电脑对读写性能要求比较高,建议选择性能可靠的SATA SSD或者PCIe SSD.
比如,SATA SSD, 我推荐三星最新的SATA SSD 860 EVO系列。采用的是第二代64层3D NAND,读写性能达到了550MB/s和520MB/s.

如果觉得SATA SSD还不能满足性能需求,建议选择三星的960 PRO系列PCIe NVMe SSD. 960 Pro应该算是目前业内表现最为强悍的PCIe NVMe SSD, 连续读取速度最高达到3.5GB/s.

不过,这里还要特别强调一下。由于PCIe NVMe SSD需要有NVMe驱动,所以在系统安装过程中,可能会比较复杂。如果想安装系统简单一点,可以选择SATA SSD,系统安装相对简单很多。

网友A:
可以,有转接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转接卡

现在什么秀逗脑子也都来论坛发帖子了,且不说早几年的插拔式的可以用转接卡,就算是最新的lga的都有人抠晶圆上2258xt

网友:
高手众多,得慢慢向在神们学习一下了。

网友:
普通人折腾起来太费钱费精力,让给愿意折腾的人来弄吧

网友:
稍微早期一些的有转接卡。不过也要看闪存控制方案,符合要求的才能用。
另外苹果的ssd设计比较另类。能转接到nvme接口,或者直接平推到PCIE接口,速度却只有sata速度,有点鸡肋,
如果觉得转接到ssd硬盘盒劝你早放弃,苹果ssd走的是sata通道的AHCI协议,大部分ssd硬盘盒不支持,支持的按照当前价格足够你买个普通M2ssd+M2硬盘盒了。
目前来说最合适的是给老机器当启动盘用,但是老机器都不支持bios M2引导,当然也有解决方案和折中方案。
解决方案,提取或者直接下新版bios嵌入M2驱动进去,然后刷写进去一劳永逸,没有相关经验或者芯片编程器的慎入,万一出了问题你救不回来。
折中方案,用专用的支持M2驱动的USB引导盘引导,自动生成一个引导程序这样就支持M2盘启动了,也算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办法。
----------------------------------------------------------------------------
对于坛友来说生命在于折腾,这个无可厚非,作为新手小白,了解了相应的知识,可以考虑在高手指导下进场,或者你有技嘉之类的双BIOS主板保驾护航也可以尝试。
最后祝各位都折腾成功。新的一年有新的折腾方向~

网友(2023-01-01):
苹果的系统贼难用,同等价位可以买到更好的笔记本!

网友:
折腾苹果笔记本伤神,直接换新或者送修吧

网友:
身边用苹果的最终都是用回了win系统

网友:
为什么都没人用mac+win虚拟机方案呢

网友:
说话何必那么难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