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这种不识别的ssd,闪存能拆下来做u盘嘛,都是单片128G的

楼主(2022-12-01):
这种不识别的ssd,闪存能拆下来做u盘嘛,都是俩片闪存,颗粒是单片128G的

补充闪存型号,intel的哪一篇是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弄个u盘板双贴

liteon那一片也是sk的闪存 型号一点点区别一个是H27QIT8QEM6R,另一个是H27QIT8QAM6R

网友A:
理论上还能做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还能做u盘

都是sata协议的,现在都不支持了,接电脑还要转接卡

网友B:
如果颗粒是好的,搬板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颗粒是好的,搬板也不错。

sata协议的盘,颗粒性能也不咋的,相比现在的nvme盘,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
想办法开卡

楼主:
懒得搞啊,sata协议的盘现在都用不上了,还是整个u盘合适

网友:
能开卡的都开,开不了的拆了做硬盘,U盘

网友:
整个u盘合适

网友:
我也有片不能识别的SSD,不会开卡,改天也拆下来当U盘。

网友:
搞个U盘还是不错的,用用也够了。

网友:
都是垃圾的SSD 寿命短,挂咸鱼出掉的好

网友:
这些颗粒应该可以的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要有工具

网友:
16nm海力士tlc颗粒,漏电颗粒。u盘主控估计hold不住这个颗粒。

网友C:
H27Q1T8QEM6R 单帖3267或者3268或者3281
H27Q1T8QAM6R 不清楚,不知道id是啥和几个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H27Q1T8QEM6R 单帖3267或者3268或者3281
H27Q1T8QAM6R 不清楚,不知道id是啥和几个ce

AM的是8ce,EM的是4ce

网友:
应该可以做U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