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PS3111+东芝TH58TFG9DDLBA8C量产失败

楼主(2022-12-01):
先上个实物图
群联PS3111有东芝TH58TFG9DDLBA8C的文件

自动侦探能检测到

量产失败

试了几设置都是失败

选择擦除可以通过

有那位朋友能解答一下,换了其它工具一样的。

网友A:
第一个报错是SATA口速率报错,估计是转接板或者U口的问题。PS3111要用USB3.0的转接卡接3.0的口。第二个报错是土狗和颗粒频率报错,你这个颗粒应该选2.0和200MHZ

网友:
同意楼上,用USB3.0的转接卡ASM235,ASM1153都可以

网友B:
你认真看帖子避坑了吗(固定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报错是SATA口速率报错,估计是转接板或者U口的问题。PS3111要用USB3.0的转接卡接3.0的口。第二个报错 ...

我用的是JMS20329的,USB2.0的,没有3.0转接板,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认真看帖子避坑了吗(固定温度?)

仍然报错,感觉还是接口问题。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C:
我的也是群联ps3111+东芝的,失败了很多次终于还是成功了,用的是1153的转接卡,转接卡刚开始没有升级都没有成功,后来升级了一下才成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JMS20329的,USB2.0的,没有3.0转接板,谢谢你的回答!

JMS20329是开不了PS3111的。必须要是USB3.0的转接板接电脑的USB3.0口。

这个报错的大概意思就是SATA接口速率不匹配,配置文件为3.0,驱动器为1.0

或者你可以把接口速率改成GEN2或者GEN1 先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JMS20329是开不了PS3111的。必须要是USB3.0的转接板接电脑的USB3.0口。

这个报错的大概意思就是SATA接口 ...

改成GEN1.0的

还是报错,但基本确定是接口问题了

非常感谢!我得弄个1153来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群联ps3111+东芝的,失败了很多次终于还是成功了,用的是1153的转接卡,转接卡刚开始没有升级都没 ...

哦,谢谢!

网友:
20329不能开PS3111